问 325与400

楼主(2008-06-14):
问一下 325长710mm  400是600mm吗?
       325用电池电机,电调,陀螺,伺服机(控除外)与400电子配置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這個問題真難回答

网友A:
建議用原廠配備就可以很爽的飛啦

网友:
陀螺儀gy401.........尾伺服機用9650or9657......就可以...爽飛....3d.......

网友:
325LE能上TOWERPRO辉盛9g/5g舵机吗?

网友:
可以上9克的

网友:
9G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原廠配備就可以很爽的飛啦

从我飞PRO的经验看,电机电调建议更换一下。我的400PRO原厂电机不咋地,现在丢也不是,修也麻烦。电调配的多点余量,换电机时少些制约,用起来轻松点(我PRO的30A电调换电机都不方便,基本450级的电机都要求35-40A)。

网友A:
400pro屬於小一號的電機.....換大心臟也無仿.......暴力3d更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pro屬於小一號的電機.....換大心臟也無仿.......暴力3d更ok

问题是别人的电机一般KV3500都算很高的了,SJM是3800的转速多少会有不同(问过销售美媚,齿轮只有14T,没有更大的了)。而且用原厂30A电调带动要求35-40A的一般电机,怕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别人的电机一般KV3500都算很高的了,SJM是3800的转速多少会有不同(问过销售美媚,齿轮只有14T,没有更大的了)。而且用原厂30A电调带动要求35-40A的一般电机,怕怕啊。

暴力份子.厂里还有旧的M0.4   16T  但孔径是2.3mm的,紧定螺丝孔是m2的.需改孔径.若有需要可送您两个.(自付邮费)

网友:
建議老大把相似的飛機拍照做對比公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暴力份子.厂里还有旧的M0.4   16T  但孔径是2.3mm的,紧定螺丝孔是m2的.需改孔径.若有需要可送您两个.(自付邮费)

好啊好啊,口水横流啊。我买球头扣的时候一块收了

另外强烈建议老大能够提供备份的电机轴和轴承。我因为电机轴翘辫子整整停飞了2个月啊,直到公司的小车床到位。
还有风扇端的电机轴能不能做的略长些,方便上平衡架配平转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啊好啊,口水横流啊。我买球头扣的时候一块收了

另外强烈建议老大能够提供备份的电机轴和轴承。我因为电机轴翘辫子整整停飞了2个月啊,直到公司的小车床到位。
还有风扇端的电机轴能不能做的略长些,方 ...

电机轴和轴承随机备份.这点子不錯,开始进行.近日随机.
转子平衡配重容我想想它的必要性.(您还真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和轴承随机备份.这点子不錯,开始进行.近日随机.
转子平衡配重容我想想它的必要性.(您还真能玩)

老大的反应真快,不是盖的啊!其实只要能把电机轴和轴承列入零备件供应表我就知足了,哈哈。
转子不平衡我已经中过招了。

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187&highlight=%2Bmeaommy

轴的磨损是偏心的(偏向转子偏重的一侧),连轴承内孔都被磨大了。而且只磨后轴承处,估计是因为靠近质心。

网友D:
转子平衡?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听说.是不是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子平衡?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听说.是不是有必要.

电机的转子平衡一点也不稀奇,拆开手电钻看看就知道了,转子的钢片上一般都有几道铣刀啃过的沟槽,就是动平衡转子时削掉的。模型的电机没看人做过,可能是因为太小,不好上平衡机。也许是有的转子是做过的,配平重量在内部,外面看不出来。
转子不平衡会造成高频振动,快速的损坏轴承。如果轴和轴承间配合比较松,那么首先磨损的就是轴上结合部位(比如我的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