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丝杠光杠

楼主(2008-06-14):
有的车床光有一条丝杠,有的有三条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车床光有一条丝杠,有的有三条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处?

只有一条杠的不带纵向走刀。

网友:
一条死杆苦力工,负荷过密残得重
三条杆杆有分工,各行职权轻又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条杠的不带纵向走刀。

认识错误,单条丝杆也有纵向走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识错误,单条丝杆也有纵向走刀的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三根杠,通常 一条是丝杆,一条是光杆,再有一条是控制杆。丝杠主要是车螺纹用;光杆是自动走刀,横和纵,自动走刀用光杆和床身上的齿条实现,不用丝杆,减少丝杆的磨损,保证车螺纹的精度;控制杆就是控制转和停。大车床因为床面很长,控制杆上有3个把手,床头箱附近一个,溜板箱上一个,床尾一个,以便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认识错误,单条丝杆也有纵向走刀的

哈哈,云版也犯晕啊。版里单条丝杆的床多了去了。不能纵向走刀,就连丝都挑不了啦。不过单条丝杆的小床子纵向走刀速度不能控制,跟主轴转速成正比

网友:
单条丝杆也有纵向走刀

网友:
云版指的是纵向自动走刀。若是手动走刀,没杠都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云版也犯晕啊。版里单条丝杆的床多了去了。不能纵向走刀,就连丝都挑不了啦。不过单条丝杆的小床子纵向走刀速度不能控制,跟主轴转速成正比

建议这兄弟补习坛里神器CJM250的功能贴~~~~

网友:
同意7楼的帖子,补充一句,控制手柄向上是正常切削,中间位置是停止(刹车),向下是反转。

网友:
都玩出精来了.

网友:
哪个方向是纵向?如果是平行于主轴的方向,车丝不就是自动走刀吗?走刀的速度也可以通过变换挂轮改变。
始终没搞明白光杠如何传递动力?难道有通长的健槽?

楼主:
光杠是六方的

网友:
楼上错误,光杠是光的,有条通长键槽
六角杠是控制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