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08-06-14):
我飞固朗450C,65MG,FUTABA6EXP的控,在悬停时JJ很平稳,一侧或前后漂移很小,但在高油高螺距高飞时,往一侧或前后漂移现象就很厉害.检查时,发现三个65MG斜盘
舵机
行程不一至.怎么调.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舵机塑料摇臂的长度不一样呀。

网友B:
我调机很马虎.能飞就算.其他靠修正.帮你顶起..

网友C:
直机7分调,3分飞。调不好机器,飞机也不稳定。保证3个舵机臂孔位一致,尽可能的保证舵盘角度一致,实在不行就通过连杆修正。在调机的时候不要先想到遥控的微调功能,只要调整了微调功能,其行程就会造成左右不平衡。尽可能的做到优先机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