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450GF的旷量好大,桨矩旷量达2度左右,大家的也是 ...
现在我的450GF的旷量好大,桨矩旷量达2度左右,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楼主(2008-06-15):
桨矩旷量达2度左右,我看了一下,是斜盘中的轴衬的问题,旷量太大了,飞起来到没什么感觉,但是调起来太麻烦了!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好象这个问题大多数都有了,飞3D的时会影响

网友B:
现在的亚托问题真多!!唉!!!!!都是亚托粉丝惯的

网友C:
隔一段时间要换换球头扣轴承保养保养...

网友D:
现在GF的问题是比较大,建议LZ买个V2的十字盘装上把。
手上有两个新的V2十字盘,带编号的那种,一年半前从FY买来做配件的,说实话,比SECF的十字盘都好,SEGF更是没法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