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有关电池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前个星期买了一部四通的阿帕奇..飞得挺稳的..

不过电池却在玩了没有10次的情况下..就胀了..

充电器是自动"断电"..由红灯变绿灯..

昨天买新电池的时候..卖电池的那个人告诉我..

充电器红灯时..会以高电流冲电..在电池快饱满的时候..如果不会自动断电..会以高电流的形式..把电池的XX(忘了)激穿..使电池报废..

但变为绿灯后..会"微充"..就是以低电流充电..所以低电流不会激穿电池..不过就算是"微充"..电池也不能充超过8.4V..(我的充电器是DC8.4V   0.8A的)..否则也会损坏电池..

但后来听一个做电器方面做了30年的大叔说..凡是锂聚合物的电池..第一次充电..都要充12个小时(貌似手机电池一样..首次充电要充8个小时)..

他的原理是..微充状态下..充12个小时不会把电池激穿..像细水长流..但第一次充..必须把电池充饱满..

另外..卖电池的人告诉我..当飞机飞到没力量起飞的时候..就应该结算飞行..如果再飞..电池的伏数就会低于3.5V..就会损坏电池..

因为我之前以为锂电有记忆..所以每次都把电池用到飞机浆转不动为止...

好了..总结下问题..

1.电池是否听大叔说..充电12个小时..?    还是听卖电池的说..充到充电器由红灯变绿灯就可以结束充电呢..?

2.电池是否在飞机玩到没力量起飞的时候就应该停止飞..以免电池伏数低于3.5V而造成对电池的损坏呢..?

3.如何保养电池..?

以上三个问题..希望能有大虾帮我一下..

谢谢大虾们指教啊..我昨天买的电池..玩到飞机飞不起来..我就没玩了..现在还没敢充第一次电..怕新电池一下就搞坏了..毕竟没补修哇..

希望大虾们尽快答复..谢谢..

网友:
1:没有12小时这个一说,问题也有可能出在你的充电器,因为几百飞机配的充电器可能是不是平衡充,试验方法:去掉平衡口的任何一根线,看能否充
2:飞机电池飞完每次下来不能是没力量在停止,电压最好在保持3.7V左右,做好定时飞的习惯
3.不过充,单节在4.20为标准,坚决不过充,不过放,千万别放到底与3.3V,如果长时间不用电池,让电压保持在3.8V-3.9V之间

结合以上问题,

鼓的最大原因可能是过放,其次如果不是平衡充的话,也有可能是过充

楼主:
1.我的充电器不是用三条线的那个插口充的..直接连红色的那个两条线的插口充的..这样跟三线的插口有分别么.>?

2.是不是说..飞机仍然有起飞动力..到一定时间就应该停止飞机飞行..? 7.4V  1100mAH 15C 的电池应该飞多久..?(留空时间)..

3.这些数据应该挺难掌握..请问有怎样的经验可以传授下呢.>?

网友:
要补充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

网友:
1:首先确认了你的充电器为串充(电池杀手),,,,如果想长久玩,坚决换

2.3 :你买一个万用表,什么事都解决了

网友:
电池还是要靠后生的保养的.

网友(2012-12-18):
看了楼主的帖子,其实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要问。

网友:
最起码一点。锂电池没有第一次充电12个小时以上这么一说的啊

网友:
恭喜楼主 你会永远记得的:锂电池不能用到几乎没电,很快锂电就报废了 ~~~手机电池不会轻易报废,因为内有保护电路,锂电用到3.6-3.8冷却后充电,根据个人习惯,老手大都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