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配好盈还是新西达

楼主(2008-06-15):
70涵道,2830无刷机电,3s 2200毫安15c
电池
,在3s下,70涵道最大电流14a,推力430g,电调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好盈 25a,一种是新西达30a,两者价格相差一半。哪种好??在某种情况下,70涵道的电流可能超过20a,xxd听说质量不怎么样,会不会标30a,实际才20a,这样就惨了。但是价格便宜,到底哪种好??另外,我配的是天地飞6通遥控,无液晶显示,应该不能调试电调吧。

楼主:
还有,电调有针对3s还是4s的么??怎么知道电调是适合3s还是4s

网友A:
相比之下,好盈有个好处是坏了厂家还管修.

网友B:
好盈吧,硬件软件都比XXD的好。

楼主:
不太具体啊,针对我这个配置,给点建议吧

网友C:
我觉得XXD很好用啊,还便宜,好盈的价钱不便宜啊。没看他好哪去,出了点名都涨价

网友D:
用好淫吧,一定没错的!

网友E:
用过就知道好盈的好了,还管修,呵呵。我只用好盈。

楼主:
现在不说坏的问题。。电调就这么容易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