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鸟主浆倾斜。已上图

楼主(2008-06-15):
G4模拟器中升降向下全打,主浆左倾斜。(机头朝人的方向)

我自己调的,升降向下全打,主浆左倾斜。

G4模拟器中副翼向左全打,主浆向前倾斜。

求大鸟帮忙确认真实的情况是否是这样,也就是说在飞机机头向下打方向的同时主浆是倾斜的,也就是说主浆的力不光是单纯的把机头往下压的力还有向左偏的力的存在???(那飞机应该会出现瞬时针旋转的力)???这点是我这个新手很不解,但是G4的模拟器显示也是这样。

同理 打右副翼 主浆也是偏的。。。
那就是说RC打方向的时候会出现别的力力量来,而不是单纯的往那个方向打力就往那里去?
求大鸟解惑。谢谢
还是我的模拟器和我自己调的全都错了?

网友A:
貌似,混控设置问题,如果是Futaba的控请把控设置成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混控设置问题,如果是Futaba的控请把控设置成3-S

3-S已经开启

网友:
油门保持为0,上下推油门看看倾斜盘是否始终保持水平,如果不是就是舵机行程不一致

楼主:
油门保持为0,上下推油门看看倾斜盘是否始终保持水平,水平的!没问题,
舵机行程不一致?那G4里面怎么也是不平的?那里不存在什么舵机行程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模拟器十字盘不能用CCPM模式,要用普通模式.

网友:
我想这应该是正常的吧,我悬停的时候主桨也是倾斜的.

网友:
同问.? 我左手能JJ右手5份2油门,打前进斜盘不是正向前倾的,是斜向一边的,打側陀也不是正向側的,也是斜向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