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又炸了!

楼主(2008-06-15):
        救命啊!
        我的450V2,又炸啦!
        现在在练习正飞仰头逆时针刷锅,老是顺着方向舵甩尾,也就是鸡头逆时针甩,GY401舵机行程设置没问题,以前不懂,把遥控里面舵机行程设置得实际行程一致,尾巴动作很慢,刷一圈就甩,经高手指点,现在设到100%了,尾巴动作很快了。于是又来刷,但是还是甩!
        我的尾变距有点旷量,我怀疑就是这个原因,尾桨螺距到0°时尾巴就得朝右甩了。
        请高手指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下面是视频,炸鸡在最后面!

网友:
检查不锁尾模式的时候 方向舵摇杆保持在中间 观察尾桨是不是带有5度攻角。如果没有,会出现甩尾。

楼主:
王子速度真快啊!
非所谓没问题,悬停尾巴基本不动

网友:
如果用FUTABA,建议把遥控里的行程设置到140
如果是用JR,建议把遥控里的行程,设置到150.

如果觉得打舵尾巴反应过快,通过第4通道的DR来进行适当的调节.

楼主:
我用的FF6,方向没有大小舵!

网友A:
慰问,连锅都还没刷就已经栽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连锅都还没刷就已经栽下去了

刷了一圈,刷得不好,是很难看出来!呵呵!

网友:
听不懂王子说的5度攻角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