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己调电直了,谁能说说AR6100各通道的连接方法吗?

楼主(2008-06-15):
AR6100标明的7个接头分别是:

AUX1 / GEAR / RUDD / ELEV / AILE / THRO / BATT

我只知道ELEV 、AILE 是连接两个舵机的,其它的接口不知该如何用。是CCPM机器。

感谢了。

网友A:
RUDD 陀螺仪 AUX1 感度线 THRO 是油门 BAIT 电源 GEAR 脚轮 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DD 陀螺仪 AUX1 感度线 THRO 是油门 BAIT 电源 GEAR 脚轮 参考一下吧

谢谢。

我是这样弄的,好用:

AUX1: PITCH
GEAR: 感度
RUDD: 陀螺
ELEV / AILE : 两个舵机
THRO: ESC
BATT: 空着不用

网友B:
batt空着不用?电源从那儿进啊?

网友:
报个到,开始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t空着不用?电源从那儿进啊?

从ESC供电

网友:
电压不同是怎么供电的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