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请问400MM的小虾应该怎么搭配动力?

楼主(2008-06-15):
大家好!
我打算做一个
400MM
长度的小虾,
图纸自己设计了一张不过不是很专业,
现在就是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动力搭配,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最佳搭配是什么?
该用什么
无刷
电机
电调
电池
和螺旋桨?
还有想问一下想这样大小的船用什么
舵机
来推动方向比较好?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个电直马达吧,不需要做水冷了,用3s电池能30a放电的可以了,用个直径28-32 的浆

楼主:
恩,谢谢keke899 的回答,再问一下电直的马达用多少KV值的合适,谢谢!

网友B:
那么麻烦,,直接买一套小船动力就可以了~

网友C:
推荐小船动力套撞..

网友D:
3500KV以上的,40A电调,应该很爽了,舵机用9克的就行了

楼主:
不知道使用 11.1V 2200MAH 25C电池 B2848 3932KV 加1.6X31的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