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钻改的铣有震动

楼主(2008-06-15):
我钻改铣 拆开清洗了再装上就有震动了!应该怎么处理啊!谢谢大家!!

网友:
调整塞铁

网友:
工作太不错卖我吧

网友:
没电子尺做不出什么活儿

网友:
轴太长了,

网友:
你这个要不震倒奇怪了,主轴这么细,这么长,立拄也长,估计刚性不可能有多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钻改铣 拆开清洗了再装上就有震动了!应该怎么处理啊!谢谢大家!!

先把你那根"鞭"缩回去,再降立柱

网友:
立柱好像比较不错。可怜我那13MM的小钻,立柱看着是46MM,可只是铁皮卷了焊成的。振动更大。谁有合适的料施舍我一根啊,赫赫

网友:
13MM的小钻换了立柱怕底座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那根"鞭"缩回去,再降立柱

正解~~~~~

楼主:
这个“鞕”缩不回的,有没有短的主轴卖啊!想换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鞕”缩不回的,有没有短的主轴卖啊!想换一根!

把它拆下来上车床,自已宫掉一截。

网友B:
是空转震动还是钻或铣震动?
这条不缩的强鞭是实心的吗?
图上皮带装着就是这样用吗?
轴承和轴承孔有无晃动串动?
主套锁紧手柄图上没见有吗?
立柱壁厚大概是多厚测过没?
回答清楚有解决方案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空转震动还是钻或铣震动?答:是的(空转)
这条不缩的强鞭是实心的吗?答:是的
图上皮带装着就是这样用吗?答:是的,皮带放错了。
轴承和轴承孔有无晃动串动?答:没有
主套锁紧手柄图上没见有吗?答:有的,在另一面。
立柱壁厚大概是多厚测过没?答:铸铁的,有7,8毫米厚
回答清楚有解决方案供参考

网友B:
回答过于简单,继续拷问
答:是的                                    问:全部空钻铣都震动?
答:是的                                    问:滑套伸缩还自如吗?
答:是的,皮带放错了。        问:电动机是多少转的?
答:没有                                    问:打百分表测过没有?
答:有的,在另一面                问:试铣削中锁紧没有?
答:铸铁的,有7,8毫米厚   问:中间藏有升降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那根"鞭"缩回去,再降立柱

呵呵,他那根牛鞭弹簧可能断了,缩不回去了。

网友:
鞭长摸鸡啊

网友:
那鞭好像是个钻接杆,如果是的话,应该可以换一个。猜想:主轴底下是个孔,本来装锥柄钻头的,却插了根鞭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过于简单,继续拷问
答:是的                                    问:全部空钻铣都震动?
答:是的                                    问:滑套伸缩还自如吗?
答:是的,皮带放错了。        问:电 ...

全部空转用手扶机头感觉震动,试铣刀就缺了。
在顶上一个方头就是丝杆的头,可以升降,
没拿表量过,在没清洗前试铣4--5(深)毫米象切豆腐一样,试铣都缩紧的。
电机好像是1500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空转用手扶机头感觉震动,试铣刀就缺了。

清洗之前震不震?别是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之前震不震?别是没装好

不震!

网友B:
该钻表现良好,身板结实有提拔前途
空转震动一般与皮带轮偏心或者轴承损坏有关
卸开皮带,空转电机(连皮带轮),震,是皮带轮不平衡或电机转子、轴不平衡,如相对安静则排除
带动主轴皮带轮运行,震动或有噪声,重点检查皮带轮是否偏摆、皮带轮内孔是否松动磨损,皮带轮紧固螺钉是否上紧、主轴轴承和皮带轮轴座轴承是否磨损,轴承座孔是否浪宽,如相对安静也排除
皮带轮修复一般条件采用静平衡法,要做一个有水平精度的平行轨调校工具,还需要工具的工具才能实现
如皮带轮内孔完好,只是皮带轮外轮廓跳动、偏摆很大,可以在车床精配一条轴套入后按照车工工艺精车修复,如余量不足的只有重新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钻表现良好,身板结实有提拔前途
空转震动一般与皮带轮偏心或者轴承损坏有关
卸开皮带,空转电机(连皮带轮),震,是皮带轮不平衡或电机转子、轴不平衡,如相对安静则排除
带动主轴皮带轮运行,震动或有噪 ...

非常感谢!!

网友B:
清洗之前不震一般与油屎油泥厚有关
而清洗后震了缺陷暴露了麻子出现了
参考方向:
一般是轴承滚珠滚道有麻坑
再就是轴承孔的相关配合松
花键轴配合过松
再就是拆过程撬弯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之前不震一般与油屎油泥厚有关
而清洗后震了缺陷暴露了麻子出现了
参考方向:
一般是轴承滚珠滚道有麻坑
再就是轴承孔的相关配合松
花键轴配合过松
再就是拆过程撬弯了轴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改天用空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