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模拟器里如何设置襟翼!!!

楼主(2008-06-15):
似乎所有的飞机均只有副翼,我的控有个副翼襟翼混控,可是实际控制效果不对!

网友A:
六動以下,可在鳳凰裡,選擇搖控器~
Split Screen Setup --- profile: 點搖控器廠牌~
You Controls-Pilot 1 --- 選擇搖控器型式~
例如:Futaba 6EXA --- 右側,Edit ---

网友A:
六動以下,可設置襟翼,只要把那個頻道找出,經過搖校正,就可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