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电机的安装

楼主(2008-06-15):
请教有615的行家们,我想的这个电机安装方法行不行
把变速箱罩去掉,用一块8MM的铁板加工一个侧板,用法兰连接的电机,涨紧轮涨紧皮带
铁板只能用8MM的,因为车床皮带轮和床体距离不大
皮带是A型的还是B型的用多长的合适呢
本不想太麻烦,我的床放到500MM的铁架上用手拍震动就不小,所以干脆大改一下

网友:
LZ老大,上个图就那么难吗~?

楼主:
我想,可是没象机呀
床买回来就拆了,今天把罩也拆了,正在画图,有空在去加工,工作忙没时间呀

网友:
可以考虑在主轴下面的床身上固定,可能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下面可能会防碍齿轮,用铁板固定在侧面上,电机在后上部,只要皮带不碰50齿的齿轮就行

网友:
是A型的皮带啊!各种长度都有啊
!也就几块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面可能会防碍齿轮,用铁板固定在侧面上,电机在后上部,只要皮带不碰50齿的齿轮就行

重心太高,不稳定.
用4个100mm柱+一块板,不防碍齿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单用的加柱的话皮带轮120MM的就用不上了,能不能120的不用只用外面的两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