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m0610的CNC也完工了,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2008-06-15):
CNC机几年前已经做过子,具体可以看下面的连接,以前做的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自己焯,机架是用木头来做的,不是很稳定,早就有再做一个的想法,可是没时间,近来见到玩CNC的人又多起来,所以决心再做一个,下面的连接是我几年前做的贴,可惜很多珍贵的图已经看不到了,BS一下5IMX不保留我的相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47&highligh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97&highlight=

由于相机不在,只好用手机,那就随便上几张图算了.这东西另看东西不多,东西费用加一起没有用2000也有1500,远远超出预算

好好的一间房间,为了CNC搞得像个垃圾堆一样,

这就是我做的CNC,机械部分在德国的方案和MING的方案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些(起码自己认为是改进),有机玻璃做的,由于是用雕刻机做的所以精度不怎么样,

机机做好了,第一时间当然是做"爱",

以前听说过可以用风扇的调速的这种调速器来调电热丝的温度,买回来后发现根本不行

现在只是在调试,电热丝的固定是一端固定,另一端用弹簧的方法,我设计的方案中,是有两种方案的,一种是两边用弹簧固定,另一种是两边用重力,已经留好了让电热丝穿过的孔,但后来想起了一件事,就是用这个东西,这东西叫铁弗龙,这东西就是平时涂在不粘锅上面滑滑的那种材料,这种东西很好加工,用刀就可以切成想要的样子,这是我以前在外资做老化测试时的机器上用的,特点是耐热,一两千度肯定是没有问题,但用胶水是粘不了这东西的,打算这个东西来做与电热丝有接触的部件.

机机现在只能说基本做好,接下来要机箱和把接口都做

在这里感谢广州乌鸦和6眼兄的帮助......

网友:
用高难的倒立、侧翻等体操动作才看完图片。
图片正了
CNC切割也正!

楼主:
加工有机玻璃时做的桨平衡器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

看完颈子紧了

网友:
终于看见实物了,不错,加油~~~~!!           调整一下图片方向好点哦

另外风扇的调速你怎么接??

网友:
下午把腰累弯了,现在突然变挺了.又见如止好贴,真乃双喜临门也.

楼主:
真的对不起楼主各位,相机不在,只好用手机,平时也很少用手机拍照,所以也没有注意方向

楼主:
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流过大,迟些要改一下驱动板的采样电阻

楼主:
6眼兄的帮助下,知道风扇调速器怎样接了,明天就接上试一下,刚收拾我房间,累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了多角度先可以将图片睇得完,厉害!!!

网友:
我要把分度头搬上来,把显示器装在上面,再来看你的这些图片。
顺便说一句:你难道不会在发贴前把图片转好方向吗?

网友:
把显示器转过来看~晕~

楼主:
终于把所有图都转过来了,大家不用看得这么辛苦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步进电机是42的还是57,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步进电机是42的还是57,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42电机,电压我用12V,电机电流1。27A,但驱动板好像说输出2A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42电机,电压我用12V,电机电流1。27A,但驱动板好像说输出2A电流

42电机,电压12V,电流有1.27A吗,一般电压12V的42电机,电流0.5A左右,是不是电机不是12V的,是你给加12V电压,如果是这样电机不会烧吗?不懂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电机,电压12V,电流有1.27A吗,一般电压12V的42电机,电流0.5A左右,是不是电机不是12V的,是你给加12V电压,如果是这样电机不会烧吗?不懂帮忙回答一下

电机一般说电流,不说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Dpcom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一般说电流,不说电压

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标称电压是3.8V,电流1.27A的42步进电机,你给电机12V电压,电流也是1.27A,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流,这个电机的实际电流到底是服从标称电流1.27A,还是服从驱动板的输出电流2A,也就是说给电机12V电压,电流会是多少
谢谢你上面给我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标称电压是3.8V,电流1.27A的42步进电机,你给电机12V电压,电流也是1.27A,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流,这个电机的实际电流到底是服从标称电流1.27A,还是服从驱动板的输出电流2A,也就是说给电机12V电压 ...

代为答复一下:

现在的电机上面标称的电压,一般都不是实际的使用电压,使用时高点没有关系的
电流是由驱动器设定的,1.27A的电机驱动板设定输出电流是2A的话电机当然是出于过载状态咯,结果发热厉害

电机的最佳使用电流还跟你的接线方式有关系的,多翻翻老贴

网友:
"铁弗龙,这东西就是平时涂在不粘锅上面滑滑的那种材料,这种东西很好加工,用刀就可以切成想要的样子,这是我以前在外资做老化测试时的机器上用的,特点是耐热,一两千度肯定是没有问题"

聚四氟乙烯,这东西耐不了一两千度。正常应用也就是260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代为答复一下:

现在的电机上面标称的电压,一般都不是实际的使用电压,使用时高点没有关系的
电流是由驱动器设定的,1.27A的电机驱动板设定输出电流是2A的话电机当然是出于过载状态咯,结果发热厉害 ...

也谢谢6eyesdog的回答.这下有点懂了
1.如果驱动板输出电流不可调,电机就买标称电流2A左右的,要么改一下电机的接线方法,
2.如果是可调的驱动板,就吧输出电流改为1.27A左右
是这样吧

网友D:
请问楼主,您这个驱动器加控制器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用什么软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谢谢6eyesdog的回答.这下有点懂了
1.如果驱动板输出电流不可调,电机就买标称电流2A左右的,要么改一下电机的接线方法,
2.如果是可调的驱动板,就吧输出电流改为1.27A左右
是这样吧

也可以改一下驱动板的电路,一般都有一个采样电阻,看IC的DATASHEET,找到计算电流的公式,再选择合适的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您这个驱动器加控制器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用什么软件控制?

用8435的板就可以,淘宝上有很多,价钱各有不同,软件有好几个,详细可以查6眼兄的贴,当然也可以看我以前的贴,一个一个零件的焊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6眼兄的帮助下,知道风扇调速器怎样接了,明天就接上试一下,刚收拾我房间,累死了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只能用在变压器上,不要把变压器改成电源,但可能最普通的电源是可以,开关电源应该不行,因为开关的电源输入不够的话就会无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