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4V的平衡充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8-06-15):
平衡充是不是指有三线插口的那种
充电器
..?
大概需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A:
那有8.4伏的平衡充????????????

网友B:
买个3S的,好多都在2S平衡口的,LZ应该说的2S,标称电压7.4V

网友C:
几十元不等

网友D:
你就买个0851的充电器就足够了,加上电源一共70左右块钱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