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问题

楼主(2008-06-15):
近日买了一架赛博红箭,但不知该配多大电调,动力是原配动力(无刷外转
电机
),
电池
为11V20C1800的。请高手指教应配多大电调?这组配置推力多少?谢谢~

网友A:
把涵道改成70的,不然很容易炸

网友A:
70涵道很便宜的才4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换涵道,电机换不?还有怎样将红箭丽的涵道在不损伤机身的情况下取出?原机粘的太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