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 Flight G3.5和G4有区别吗?

楼主(2008-06-15):
两个都装,还是只要安装一个就可以了?
G4貌似G3.5的Expansion Pack都可以用?
是不是只要装了G4就可以了?
另外我买了一个飞天一体模拟控,貌似只有5个通道,是否正常
还有这个一体模拟控是不是还能外接其他真的控?
有没有详细说明书啊?

网友:
只装G4,只要你的电脑速度够快。
否则,只装G3.5.

网友A:
G4对电脑要求比G3.5低

G4的动力学模拟更真的,光影效果也更好一些

网友:
还是G4好

网友:
感觉好象G4里面飞机的倒影比G3.5的要逼真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对电脑要求比G3.5低

大错特错!
我以前的电脑为P4-2.66双核,1G内存,7300显卡,运行G3.5很流畅,自从升到G4之后,运行时卡机严重,特别是场景较大时,如果是有有水的场景.几乎无法玩,为此,我还升级我的电脑为哭锐双核2.33,2G内存,8600显卡,G4才流畅了.

楼主:
我的电脑是QX9650+8800GTS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不想装重复的东西,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错特错!
我以前的电脑为P4-2.66双核,1G内存,7300显卡,运行G3.5很流畅,自从升到G4之后,运行时卡机严重,特别是场景较大时,如果是有有水的场景.几乎无法玩,为此,我还升级我的电脑为哭锐双核2.33,2G内存,8600显 ...

能流畅吗? 我是双核1.8G超频到3G 2g ddr400 8600 选3D场景时,特效全开,卡的厉害。。。
选图片场景流畅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流畅吗? 我是双核1.8G超频到3G 2g ddr400 8600 选3D场景时,特效全开,卡的厉害。。。
选图片场景流畅的很。。。

双核要看是什么双核了,P4双核与哭锐双核相差很大的。另外,我显卡显存为512M,特效全开,不卡。只有在联网飞行,且飞机很多时偶尔顿一下。

网友:
我的是1.66G coreduo  + 945显卡 (IBM 本本),用G3.5比较抖,用G4很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核要看是什么双核了,P4双核与哭锐双核相差很大的。另外,我显卡显存为512M,特效全开,不卡。只有在联网飞行,且飞机很多时偶尔顿一下。

能超3G的自然是 酷睿2160 啦
8600GT 应该也是512M 的吧,怎么就不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超3G的自然是 酷睿2160 啦
8600GT 应该也是512M 的吧,怎么就不顺呢?

启动加载的东西太多?
硬盘有坏区?(我遇见过一次)
杀毒软件在后台运行?(超占系统资源)

感觉玩G4时,CPU比显卡影响要大一些。

网友:
我的机器玩G3.5很流畅,G4基本卡到不能玩了。

网友:
我的电脑配置:C42.66 ,内存1G,GeForce8400GS(512M),希捷160G硬盘
玩G3.5正常工作状态,打开WORD等常用软件,只能跑到20帧左右就很流畅了,15帧以下就很卡!不过多数时间在20帧以上,运行还算流畅!
玩G4正常工作状态,打开WORD等常用软件,一般总在30帧以上,非常流畅!
我的配置是2年前的主流,想来大家的机机都应该比我的好吧?
所以说,上G4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我要g4
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