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吸水的原理(有谁可以告诉我)?

楼主(2008-06-16):
新手上路,吸水的原理(有谁可以告诉我)?
         看了M多部船,还是看不明,没有电机吸水,是如何吸水的。

网友A:
我告诉你;把进水管设在螺旋桨的后面(从尾往前看),当船前进达到一定的速度后,由水和螺旋桨的压力自然就把水压进冷却管并从出水管流出.只要船不停就依次循环.不只你能明白不?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我也刚刚明白

网友:
问一下喷水的原理。

模型的内图。谢谢!

网友:
就是速度上去了,水就钻管子里去了。。。

楼主:
感谢二楼的朋友,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把进水管设在螺旋桨的后面(从尾往前看),当船前进达到一定的速度后,由水和螺旋桨的压力自然就把水压进冷却管并从出水管流出.只要船不停就依次循环.不只你能明白不?

不是靠螺旋桨的推力把水推进水管或吸水舵的,
而是船到了一定的速度以后就把水推进的吸水舵或者水管,
因为螺旋桨推出来的水是斜的不会进入吸水舵或者水管!!

网友(2008-10-07):
打进去了~

网友:
里面有水泵

网友:
其實我們用的是納米材料做得管子,裡面有很多毛細管,所以能吸水了。具體原理:船有一定速度後,納米材料把水分子吸附進管裡面,然後再合成為水,噴出去了。大家都知道氣化是吸熱的,於是能達到冷卻的效果了。也能解析為甚麼噴出來的水是熱的了--液化散熱 !

网友:
  大靠的速度压进去的

网友:
一般是靠压力差来实现循环的。
流体一般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流动;在压力的作用下向压力小的地方流动。当船以一定速度在水面滑行前进时,水对船底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抬升船体滑行,这时如果船底有个进水孔,通过管道连接发动机、排气管等,最后接到船外,船外的出水口一般是通着大气的,而抬升船体的水的压力远大于一个大气压,所以冷却水就会沿着管道冷却完需要冷却的东西后从船的侧面喷出。

网友:
水的压力。。。有一定的速度。水就自己被压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