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的多种配置 看了晕

楼主(2008-06-16):
现在看到网上6EXHP和146IP配
可又看到6EXHP和R156F配
是不是还可以和136HP 和 136F配啊
晕啊
是不是在接收距离上有区别啊,
还有什么区别啊
他门都匹配啊
谁用过说说看啊

网友:
只有146IP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到网上6EXHP和146IP配
可又看到6EXHP和R156F配
是不是还可以和136HP 和 136F配啊
晕啊
是不是在接收距离上有区别啊,
还有什么区别啊
他门都匹配啊
谁用过说说看啊

146IP是微型接收机,主要是尺寸比较小的电直和电固等等用。136HP为普通尺寸,油直或者油固等等用。Futaba的PCM好像都是通用的可以互换。

我买了一套FF9,带9通的149DP。但是发现装在450上有点大,所以买了一个146IP。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本来149DP可以用拨盘选频,146IP只能用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