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FG,T12MZ,T14MZ软件升级详解

楼主(2008-06-16):
首先介绍一下升级的过程
1.把一张SD卡装到遥控器上,并且格式化成为T12FG,T12MZ,T14MZ专用的存储卡
2.到futaba的网站下载对应的的升级文件
3.将升级文件放到SD卡里面
4.将卡插上遥控器上,将升级开关打到升级位置,运行升级
5.升级完成,检查升级以后的版本

详细步骤如下:
首先从futaba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升级软件下来链接在下面
http://www.rc.futaba.co.jp/hobby/11_down/download.cfm
输入你的设备ID 设备ID在遥控器的底部有一张贴纸写着产地也ID的,输进去,到12FG升级文件的下载页面

选择你遥控器对应的型号和下载文件版本,范例这里的遥控器版本是12FG

下载对应的升级文件压缩包,如图红框里面的点击download将下载的文件存到你机器上,并且将文件解压缩
将一个在12FG上格式化好的SD卡插到电脑上,双击刚才解压好的文件里面的T12FGUpdate文件

出来一个对话框,意思就是要你将升级文件放到12FG上用的卡上面等待下一步的升级工作

选取对应的SD卡盘符点击确定

问你是否将要升级的数据拷贝到SD卡里面,废话当然是yes啦,不copy怎么升级机器
copy完成后点击END退出这个copy的程序界面

打开电池盖,将做好升级文件的SD卡插到遥控器上面的读卡器口里,并将旁边的升级开关拨到右边,做好以上工作后打开一遥控器开关,就会看到下面的界面,按住滚轮键3秒,开始升级程序

升级中

升级完成

这是升级完成后的软件版本:1.5
不要忘了将升级开关拨回正常位置

原创文章欢迎转载,引用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网友:
12通、14通升级程序其实降低了原来的2048响应速度,现在不容易受干扰了。

网友A:
主要是增加了对2。4G的支持,现在暂时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增加了对2。4G的支持,现在暂时不升级

除了对2.4G的支持以为还有很多新的功能的,因为我的这个控就是2.4G版本的,如果单独增加2.4G支持的那个软件版本应该是1.2或者1.3版,这个是1.5版的,增加的功能正在对比研究中

网友:
我的12FG是40M的,不知能否升级,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B:
如何在12fg上格式化SD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在12fg上格式化SD卡?

12FG第一次插卡会要求你格式化,以后就不用格式化了。

我的已按LZ的方法升到1.5(以前1.3)

网友D:
我1.2不知能否升级1.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FG第一次插卡会要求你格式化,以后就不用格式化了。

我的已按LZ的方法升到1.5(以前1.3)

我的插卡后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插卡开机就会自动格式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插卡后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插卡开机就会自动格式化!

第一次插卡会自动要求你格式化,以后就不用格式化了。你插卡没反应,应该是已经格式化了,12FG已经可以识别。然后按照LZ的方法就可以顺利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1.2不知能否升级1.5??

没问题,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插卡会自动要求你格式化,以后就不用格式化了。你插卡没反应,应该是已经格式化了,12FG已经可以识别。然后按照LZ的方法就可以顺利升级。

我试了,出错!

网友:
问题解决。1.2成功升级1.5系统。
是SD卡的兼容问题,换了一个牌子的卡就ok了!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已成功升级至1.5,以前是1.3,目前我也用的是2.4g,但是我确实没有对比出来升级到1.5以后多了些什么功能,这些功能到底能不能用上,比如fg里面有很多的混控设置,我一个都没有用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好控,买不起!

网友:
这次升级主要是针对2.4G的,升级为了变频版能上2.4G.还有升级后能看出你的控是哪个区的.
小日本连控都要分区,鄙视一下.主要功能没有变化.

楼主:
很多软件设置部分做了修改,主要在安全性方面,还有发现一个小BUG,就是在 FREQUENCY界面里面选 FASST MULT 或 7CH模式选OK以后再选YES 或NO的话都会是YES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