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切刀的使用

楼主(2008-06-16):
昨天切一个15左右的钢棒,结果断了3个刀头。切断刀一般的工艺是怎样的?
我的刀是2MM的双头机夹刀。怀疑是切的比较深后,切屑排不出来,挤在刀侧与工件间了。转速慢了堵转崩刀,转速快了直接崩刀。

网友:
我也觉得切断是个比较头大的事

网友A:
是呀,我也经常崩刀。切软的材料也很艰难。后来经研究发现,貌似侧面对刀的阻力也很大,就把刀退出往旁边移动一点再二次进刀,也就是让槽比刀稍宽点,这样可以改善效果。
另外,刀刃的锋利程度也很影响切断。
再另外,进刀方式也很影响切断,如果连续不断的进刀,让切屑源源不断的从刀刃口出来,这样就容易切断,如果中间停一下,再进刀就比较难。
以上是我的个人体会,欢迎大家说说自己的感受。

网友:
昨天刚崩了一把,其中一个原因是刀头低于中心,给压段落。回头还应该做一把白钢的切刀。合金的一崩就是好几块钱

网友:
我怎么不觉的有什么难  刀片厚度4MM 切20的不锈钢  洒点水就行。关键是刀要磨好 刀头一定要和轴中心一样高  矮了就容易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也经常崩刀。切软的材料也很艰难。后来经研究发现,貌似侧面对刀的阻力也很大,就把刀退出往旁边移动一点再二次进刀,也就是让槽比刀稍宽点,这样可以改善效果。
另外,刀刃的锋利程度也很影响切断。
...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下次试试2次进刀法。

网友:
切断刀都是前宽后窄的啊,磨好的刀60的料照样一刀下来………合金刀我从不用手动进刀,太累人而且进刀力量不均匀,白钢刀可以磨得很锋利,手动进刀省力多,而且适用转速也比合金刀低。

网友:
下料还是往复锯了。我的床一般都不玩切断。

网友:
左右进刀法

网友:
我的一点体会

我一般用白钢刀切断。第一,刀一定要装平。比中心高或低10丝就会出现问题,装高了切不断,装低了会出现材料钻到刀下。第二,进刀量要少。第三,加切削液。

网友B:
我昨天切断,结果把刀给整弯了,我是又哭又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次堵刀后,也得出只有这样,很好使

网友:
有时刀不够锋利的话,铁屑不连续,很容易堵塞排不出的,这样确实有可能把合金头压崩
我一般都用白钢刀,前角磨大点

网友:
我觉的下料最好用往复锯,车制中间有孔的车件,切断刀较好用。当然指小车床。

网友(2012-01-14):
倒要磨好 注意各个面的角度
装刀 要装好
加工是要加切削液或者打油,注意排屑
大的料,可用二次切削法

网友:
左右进刀好掌握

网友:
看了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学问啊

网友:
中心要对好,白钢刀的断屑槽要大前角,刀口一定要平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切断,结果把刀给整弯了,我是又哭又笑啊

白钢刀也弯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正确的割断方法是: 槽宽应该大于刀刃宽度。另外,割刀用中滑板横向进给的同时,大滑板要左右快速移动,像车外圆一样。这样,绝对不会崩刀。

网友:
感觉小床各部件刚性都不好,抖动比较厉害。要切深口可以从开始的时候左右摆动刀架,这样切口外边口大就不会卡刀,摩擦力也不大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 2MM的机夹切断刀刀片

当时采购了20片,刚收到时试切

好家伙,一上午就断了不少片

当时以为是二手刀片前角太小,于是又自已磨了一下,这下切的快了,断了更快了。

断了几次后发现,切断中在刀硼断之前,会发出啸叫(大约是一部分与工件碰到了的原因)

于是我采购,两种方法

方式一、每次进刀深度之和,不超过2MM,并采用左右进刀法。并且要根据工件,选用不同的转速,因为我的车床不大,于是我是能低速就低速,图个安静也好啊

方式二、右手用中拖板每次进刀0。2--0。3MM,同时左右用大拖板作左右的移动,这时切断刀不仅起了切断的作用,同时还起外园刀的作用,由于在工作中材料的反作用力是多变的,于是这作方法,对付有啸音的材料很有效。

方式二,有时也可以对付不锈钢的切断,之前用左右分刀法,有不少次304被我切的表面硬化严重,手锯也锯不了。后来用一这种左右,与前进同时的方法,就一刀下来了。

以上,只是我们这种小车床的朋友们,也许可以试验下的,大车的,专业的,相信看了只会笑我们无能。

网友:
说到机夹车刀,

这机夹车刀(二手的)修磨是相当重要的,磨好了DIY中,真的是不错的。

基本上我用的全是旧刀片。最近时间有磨了一些刀片,还算好用的。

其中切断刀片较难修磨,主要是一不小心,副刃角没了,刀片很容易夹断。

另一种是在前面随便的,修了一个断屑槽,却没有发现,刀尖的宽度还不台后面的刀肩宽了。我第一次断了三个刀头,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