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AD和GL其他飞机的配件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8-06-16):
如果是,他的配件编号和其他的一样吗?
我买的旧的450AD的空机

网友A:
尾波箱起码是一样的!!!

楼主:
我看主浆那一套很特别......
不过先谢谢你

网友B:
日字框,中联,侧板,头罩,不通用,其他基本通用,对了,比其他机器多个舵机安装架。

楼主:
看来真是不方便呀,AD的配件都不见有卖的...

网友B:
没事的。你先玩 等你炸到主旋译翼差不多了 直接换个中联还有日字框 就改成了450C 就是副翼在主旋翼下面。。
还有AD的舵机安装很特别 如果是新人用特别好。因为炸下来换舵机超级轻松。别人买450C/B的还要把侧板拆拉 哈哈

网友B:
我刚买了2个AD头罩,找王雨天可以定 在他的淘宝店可以定到一部分AD配件

网友C(2008-10-06):
AD和C的比 性能一样吗

网友B:
说实在的 。上副翼的结构应该比下副翼的更适合3D 但是一般飞行 下副翼的更适合(摘至本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