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VS 青鸟

楼主(2008-06-16):
GWS PICO+F BB 6g 微型舵机
青鸟BMS-306BB

都有滚珠轴承,数据也差不多。两个选哪个好?
GWS稍稍便宜一点

网友:
hs-45hb好   125一个

楼主:
开始我也想45HB 但是货源困难,齿轮也配不到。所以还是选个普及的吧

网友:
青鸟有齿换?

网友:
GWS PICO的电机寿命应该会长些.

网友A:
GWS PICO  +F6.3克,价格在80左右,齿轮一套15元,青鸟舵机110元一个,齿轮30元一套,青鸟舵机和GWS齿轮完全一样可以通用,我青鸟和GWS都有,可以完全互换,效果一样,虚位一样,速度一样,耐摔度也基本一样,目前只摔坏了一套青鸟齿轮,GWS的电机很耐操,青鸟的齿轮略好一点,感觉这两款舵机是一个妈生的!哈哈!回答完毕,谢谢!!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 PICO  +F6.3克,价格在80左右,齿轮一套15元,青鸟舵机110元一个,齿轮30元一套,青鸟舵机和GWS齿轮完全一样可以通用,我青鸟和GWS都有,可以完全互换,效果一样,虚位一样,速度一样,耐摔度也基本一样,目 ...

回答相当完整,+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WS PICO  +F6.3克,价格在80左右,齿轮一套15元,青鸟舵机110元一个,齿轮30元一套,青鸟舵机和GWS齿轮完全一样可以通用,我青鸟和GWS都有,可以完全互换,效果一样,虚位一样,速度一样,耐摔度也基本一样,目 ...

专家级的回应!赞一个,呵呵

网友B:
GWS PICO+F/BB 6g 微型舵机(带滚珠轴承)这款吗 BlueArrow 6.4g微型舵机不知道也可以用不

楼主:
蓝剑的~~~还是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WS PICO+F/BB 6g 微型舵机(带滚珠轴承)这款吗 BlueArrow 6.4g微型舵机不知道也可以用不

的确是轴承版的,顺滑无比,唯一遗憾的是,舵盘有一点点虚位!蓝剑慎用,再好的就上HS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