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 Power960充电器和12S平衡器

楼主(2008-06-16):
名位老师在使用Mega Power960
充电器
和12S平衡器充电锂聚合物
电池
的时候,充电完毕后充电器上面会显示什么样的信息?我的充电过程中一切正常,但充到一定程度后平衡器自动与充电器断开,这时充电器开始报警,显示没有连接电池,请问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说明有个单体的电池性能不好了,导致电压升得太快,超过4。30V所以报警,平衡器与充电器拖开,此时充电器就会显示没有连接电池。请在充电时查看各电池电压,找出电压升得过快的那个,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