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磷酸铁锂飞过电直

楼主(2008-06-16):
谁用磷酸铁锂飞过电直????性能如呵?

网友:
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
我试过2串的

900mA的3.2V标称电压的磷酸铁锂电池
号称是8c~12C的
用在共轴双桨的电直上(原配电池是8.4V的镍氢电池)

上电时电机转一下就停了
不知道是因为电压过低(2串充电后6.6V)
还是因为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
共轴双桨的电直需要多少伏的电压才能动?
我看用卖家用7.4V的锂电代替8.4V的镍氢电池也能飞
但是我用6.6V的磷酸铁锂就转不动了

网友A:
太重了,其它都好,3S 26650 9.6V 2300mAh, 有人飞过450,不过只能悬停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其它都好,3S 26650 9.6V 2300mAh, 有人飞过450,不过只能悬停航线

看来真的很重啊,

网友:
楼上有没有称错啊,A123 26650 应该是 70g一节啊, 4s 怎么也得300g以上

网友:
楼上的朋友,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称,这种是据说是独家,不是圆筒状的单元,是片状的,容量2000MAH不是那种标准2300MAH的,所以相对比较轻,商家说200多克。我用手掂量,没有估计的那么重。

A123圆的,不是圆的就不能叫A123,A123是特定厂家特定型号的锂铁电,不是所有的锂铁都叫A123。

(国人好多人把越野车叫吉普一样)

网友:
A123的确是圆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