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雷鸟改无刷后,无刷电调上的信号线该插在哪?

楼主:
所有的电子配件都没更改过,都是原装的.

网友A:
插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面啊,你还能插哪????????????

网友B:
好象以前哪儿见过,也就只多了一个插头可以插!

网友C:
LZ,以后不能问高手们“简单”的问题,要问就问“超高难度”的问题!
高手都不喜欢简单的东西!

楼主:
直接指明插哪里呀?油门口是哪个?雷鸟的RX107接收的CH1、CH2、CH4被占用。

楼主:
看这里解决问题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1024a.htm

网友D:
呵呵,楼主问的还是有水平的,因为雷鸟没有油门通道的信号输出(雷鸟4),拆开接收混控一体机,混控上有一个3根线的插座,那就是油门的信号线,中间那个就是信号,两边的是电源,楼主看着焊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