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AMA 5的十字调整

楼主(2008-06-16):
这个样子的,我没有调过,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哈哈,coloc的。和我的coloc lama4一样,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楼主:
起来就向后飘

楼主:
没有调过这种,不台怎么弄

网友B:
不知道````没玩过``````帮顶

网友C:
原帖由
rabbit_111
于 2008-6-16 17:50 发表
中位点没调好

网友D:
科乐科最傻X的设计就是这个十字盘了,抄袭喜路宝的设计再偷工减料
搜搜以前的帖子吧,对这种十字盘就是扔,没别的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用控的微调进行调整,如何不行就在舵机上换个空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哈哈,又把您的火勾起来了。
PS一下您家方位,准备到楼下拣东西去!
没准哪天您让coloc气得一失手把401之类的扔下来咯,哈哈。

网友D:
对colco的脑残设计的原则就是见一次骂一次,免得新手再上当

网友G:
很简单啊.上面有很多孔.把螺丝卸下来就可以进行调整了.,

网友H:
这个十字盘不好调吧,我原来的阿帕奇就因为这个十字盘不好调卖了买个V4玩玩,那个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