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00NP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上周6首航就炸机 郁闷呀 炸了我差不多2000块钱  在普通模式下都很正常   开到3D模式下就失控了(实验了3次都是开3D时失控的,前两次救回了,最后炸了)   帮我找下原因   配置:JR8301X3  Futaba3152X1  601+9251  用的是亚托一代BEC+7.4V2100MAH   谢谢了

网友:
没怎么看懂?
如果 LZ是高人,都 可以飞3D了。不可能来问这个问题。如果 是新手的话,我想问下你开3D干什么?第一次飞你就敢开3D?你真牛!!!

网友:
LZ用的UBEC,尾舵机有没有降压呢?

楼主:
回old_ox   我不是高人 本人在练习3D  难道我问的问题很傻吗

回ymb2zn 我没用降压线   3D模式失控和没用降压有关吗  我有点怀疑3D模式下供电不足 也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想求证下  希望知道的兄弟支持下  谢谢  (装机没问题  就是开3D模式会失控 以前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想帮我找下原因)

网友:
替王哥的600默哀3分种

3d模式下是一开就失控,还是飞一半失控?
如果一开就失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可能导致失控.

1.idle开关关联其他混控.
2.切换陀螺到非锁尾模式.陀螺产生干扰?

如果是3d 飞行时失控
1.舵机到达死点耗电过大,导致bec供电不足?
2.bec干扰问题.可以不用2和1尝试~

人为因素
1.f1飞场同频?

网友:
搞不懂,按理说,悬停模式正常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的亚托2合一+401与9254,没加降压线,IDLE下没有问题,应该与降压线无关。在地面打开IDLE模式,看看什么那个地方控不了,我也是刚飞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6首航就炸机 郁闷呀 炸了我差不多2000块钱  在普通模式下都很正常   开到3D模式下就失控了(实验了3次都是开3D时失控的,前两次救回了,最后炸了)   帮我找下原因   配置:JR8301X3  Futaba3152X1  601+9251  用 ...

I've also lost control with my 600np for no less than 6 times in the time. And the crashes cost me way more than 2000 rmb. Inexpensive solution for your situation is simply use the ni-cd battery instead of the Align UBEC with the lithium battery. The align UBEC is pretty much crap, its too sensitive and cause the receiver to loose signal. I have tried using 3 different transmitters, 3 different receiver, 2 genereation of Align's UBEC, and 2 different battery options.

My experiments have given me the following results (plus some proven results from friends):

1. FF9+R149DP+first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LOST CONTROL
2. T12FG+R5114+first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LOST CONTROL
3. T12FG+R5114+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LOST CONTROL
4. T12FG+R149DP+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LOST CONTROL
5. T12FG+R5114+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factory NiCd for servos and receiver = OKAY
(the above setup only use the UBEC for heating the glow plug)
6. 14MZ+R5014+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LOST CONTROL
7. 14MZ+R5014+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Align interference eliminator = LOST CONTROL
8. 14MZ 2.4G+R6014+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OKAY

网友:
楼主说了半天没说用的什么设备
既然是失控,那么一定和设备有关,说用什么舵机没用

楼主:
感谢连过五人的分析 感谢各位的关注  等配件到了周末在试下  本人英文不好  不知8楼的什么意思  设备忘说了我用的10X

网友:
回复 网友A:

my device:FF9+R149DP+Second gen Align BEC+Lithium Battery = ok

网友:
看来亚拓的二合一真的容易导致失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他说,他600np也砸好几次,远不止2k淫名币了。

对你这种情况,建议把锂电和那个什么align的ubec拿掉换成由镍镉电池供电,这个ubec太灵敏了,很容易失去信号,还说他试过3个不同的控、3个不同的接收、2代的align的ubec以及2种不同的电池组合。
下面列的1、2、3---8就是组合的试验结果,分别是收+发+几代的ubec+电池,其中5是只有用ubec来预热电热塞(ni-cd用来接收和舵机)
试验的结果列在=号的后面,我看只有okay的才ok,呵呵!

------------------------------------------------------------------------------------
失控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希望lz早日解决问题,大家都玩得开心!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帮我翻译  现在就等配件了  到了就换下里电  用镍镉试下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采用高扭力的数码舵机会导致干扰,不知道用模拟舵机有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先用Ni-cd电池吧,不要用1代的UBEC,我用到第10次就换掉了,失控,
而用了接收电后没有发生过失控问题.
你还可以考虑用好赢的UBEC,非常不错的东西.暂时无失控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