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离合齿轮倒档箱设计图(差速倒档箱)

楼主(2008-06-16):
说明:1、不挂倒档的时候齿轮1不与齿轮2结合,齿轮3与齿轮4用链条连接,但是因为齿轮3是单向理合齿轮,所以齿轮3只是外圈转,并不会带动与它连接的轴转动,此时动力输入与输出方向相同。
2、当齿轮1与齿轮2结合的时候,齿轮2与齿轮1啮合,齿轮1带动与它连接的轴转动,转动方向与齿轮2相反,轴带动齿轮3转动,这个转动通过链条传到齿轮4带动输出轴与输入轴做相反的转动。由于输入链条与齿轮2连接,所以齿轮2会带动输出轴转动,但是因为齿轮4比较小(1、2、3和动力输入齿轮尺寸相同),经过齿轮3经链条带动后转速比较快,且转动方向与输入方向相反,除抵消齿轮2给输出轴带来的速度外,还有一定的相反转速差,从而实现倒档。
用摩托车上的超越离合就可以做单向离合了,在单向齿轮2上焊接一个齿轮片供与齿轮1啮合。
齿轮2与齿轮3是单向齿轮,并且方向相反,其他的两个是普通齿轮。

我不是学机械的,不知道这个设计是否可行,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如果把你的这个单向离合器理解成像自行车小飞的那种作用,那你这套东西是用不了的.齿轮1和蔼接合后就卡住.

网友:
你看看这个双流传动系统适合你吗?1:6的尺寸,经过汽油机带动实验过。有现成的!我就是卖你履带的人。

网友:
这个结构不需要离合器控制,要知道用舵机控制离合器简直是不可能的。
除非,,,很大,很大,很大,的舵机才能产生那样的力。

网友:
带气泵用气压找一个废的21发动机就够用了试试把然后找小型灭火器当储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