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的没有人样了,请大家帮忙认一下芯片的型号谢谢

楼主(2008-06-16):
请大家帮忙认一下电调红圈的芯片的型号谢谢

楼主:
电调好盈的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个电调不是好盈的产品。请咨询您的销售商,以便确认电调的真实厂家。

网友:
芯片上面印的什么字?

网友A:
就是一只场效应管,做开关或降压用的

楼主:
能提供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只场效应管,做开关或降压用的

我不这么认为,你看这个芯片连着白色的线,就是PPM信号线,然后练到了单片机
猜测是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
看引脚连接,应该是MOS管.

网友:
有没有电调背面的图,看看是否是稳压块

网友:
查4脚是否接他  (电源负极)   8脚电源正极  是的  可能是比较放大器之娄的集电路

网友:
象右边的场效应管,而且联接线都一样。

网友:
再买一个,或者去店里找一样的确认一下比较方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由于卖加提供说是好盈的、但是3楼主说不是好盈的。现在搞的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好盈的了。希望大家有维修电调的提供些资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