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5v十字工作台罗丝问题

楼主(2008-06-16):
问题:
a.图上三个一字罗母作用是什么?调动它对精度是否影响?
b.这几个罗母位置对吗?[发现4.5项好似出了位]
c.铣工作中有时工作台会有抖动[主要是带表尺台面会左右抖]
见笑了,因偶是菜鸟。谢谢了!

网友A:
那不是母,是公的,它只起到调节镶条2、5、(3)的松紧作用,调整它对拖板松紧有影响,凭自己手感了
抖动是不是太快感了?试着把公的正转塞紧些,但要凭手感摇走不要感到太紧即可。那些油脂把它干掉,经常加机油润滑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母,是公的,它只起到调节镶条2、5、(3)的松紧作用,调整它对拖板松紧有影响,凭自己手感了
抖动是不是太快感了?试着把公的正转塞紧些,但要凭手感摇走不要感到太紧即可。那些油脂把它干掉,用机油。

操作是个问题:例如走X要把Y快锁手柄拧紧些;换向时要松开,走Y时要把X快锁手柄拧紧些;铣换向后也要松开,操作环节不能省略

网友:
如果在铣操作中不使用快锁,丝杆螺母因在铣削力的冲击作用下损坏较快,特别是小床更要注意,快锁轻轻的拧一下就行了,不用搏死拧喔

楼主:
非常多谢云浮哥哥的及时指点,我还以为那几个快锁罗丝是运输途中固定用的,在使用中我已把它全裁了,好采没有干什么大件活要不然.......555555
另外图中4、5项是否错了位啊,都跑出很长头出来了,另1、3、4罗公调松紧不会做成工作台移动时产生误差吧?
不管怎样对于学前班偶菜鸟来说又学了一招,多谢多谢了。

网友B:
25V的快锁是螺丝是铜芯的!十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V的快锁是螺丝是铜芯的!十分的好!

7KH兄:怎偶的是黑的,像是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KH兄:怎偶的是黑的,像是铁的吧

铜芯,钢丝,铝手柄。做工一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多谢云浮哥哥的及时指点,我还以为那几个快锁罗丝是运输途中固定用的,在使用中我已把它全裁了,好采没有干什么大件活要不然.......555555
另外图中4、5项是否错了位啊,都跑出很长头出来了,另1、3、4罗公 ...

那些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视线,从4、5项图片看感觉有些问题,公头要卡入镶条头的槽内。那些糊糊的要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视线,从4、5项图片看感觉有些问题,公头要卡入镶条头的槽内。那些糊糊的要清掉

好的等明天请理干净后再上图看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有漕的,调整螺丝,铅条两头都有,调整要一进,一出,结构更合理.

楼主:
KH兄,如方便的话请参考我图片位,照张你机同位图给我参考看看,谢谢

网友:
4.5好象是螺丝松了,出来了,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KH兄,如方便的话请参考我图片位,照张你机同位图给我参考看看,谢谢

嘿嘿,用我新DIY的移动工作灯做光源照的,没有打闪光。

网友C:
又一个25V同胞呀哈哈,我那机一直没闲着,昨天走刀器完工了,前天不小心把工作台啃了,总算破了处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25V同胞呀哈哈,我那机一直没闲着,昨天走刀器完工了,前天不小心把工作台啃了,总算破了处了哈哈哈

强呀,想看看你能破处的走刀器

楼主:
偶的4、5项那真是跑出来了,还以为原厂是这样的啊,也!不知道是怎跑借位了。

网友:
我的25V连膜都没破呢。

工作台还是处的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的4、5项那真是跑出来了,还以为原厂是这样的啊,也!不知道是怎跑借位了。

我们换床玩吧。哈哈。

我的床脖子断了,你的床没剪指甲

网友:
调节镶条用的,对应的两头都有螺丝,一进一退
我调节的时候都是先把镶条整个紧住,然后再一点点的松,松一点用手摇下手柄,感觉松紧度,当手能比较轻松的摇动了再把松的那头螺丝紧住
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望各大侠赐教!!!

网友D:
唉,看来和我一样玩CJM250和25V的同学还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