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 gf 原配的铝箱可以把飞机撞进去不?

楼主(2008-06-16):
请教各位老鸟
把飞机安装好以后,还塞的进去不?

要是放不进去,那这个箱子还有什么用?

PS:我还没有买飞机,真打算买

谢谢哈

网友:
放零件的.装好后放不进去````````````

网友:
这个箱子最好有隔层就好了.

网友:
你的标题:把飞机进去?

网友:
把飞机拆了可以装进去的。。也可以撞进去。。。

网友:
装ep200刚好

网友:
我是用来装工具,呵呵

网友:
速度够高的话可以撞进去,哈哈

网友:
留着装备件\工具什么的蛮好

网友A:
装是装不进去了,撞是一定可以撞进去的,不过你要计算好撞的角度和速度,然后把箱子打开,多尝试几次..

最后祝愿LZ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是装不进去了,撞是一定可以撞进去的,不过你要计算好撞的角度和速度,然后把箱子打开,多尝试几次..

最后祝愿LZ早日成功!

加上刻苦练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总不能因为装不进去就不买飞机了吧

网友(2008-08-03):
装火狐200

网友:
用来装EP100 或者EP200都可以,就是装不进YT450。不知道将来的YT 250能否装下,嘿嘿!

网友:
只能装装工具跟零件

网友B:
撞进去 绝对可以。

网友C:
可以搞一个像自行车那种块拆的方式 不过估计很难实现

网友D:
装配件蛮好的 我就是拿来装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