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机型

楼主(2008-06-16):
下面的F3A,那种飞的顺手些?请介绍下
接受批评,这几种的确算不上正宗的F3A。
蓝宇的747已经飞的比较熟悉了,想上下单翼,不知道下面的那个性能好些,P-51、Me109、AT-6的样子不错,但担心不顺手---好看的不好飞嘛,所以请教下。(蓝宇的747那是相当的好飞、耐炸哦,所以还是想进蓝宇的飞机)

网友:
下单翼的相对比上单翼的要难一些

网友A:
拜托,上面三家严格来讲都不是f3a,不严格来讲只有第一个是可以算F3A

网友B:
新手吧~
我建议你别选上面这些飞机
都不适合新手! 秒炸的
买上单翼吧. 啊?什么是上单翼? 上单翼就是机翼在上面的啊 不在中间,不在下面,就在上面
优点是滑翔好,容易控制,

网友C:
相对来说,第一架好飞
南园应该有第一和第二架,肯定是第一架好飞些
不过我支持楼上的观点,如果是新手的话,还是买架EPP飘飘机熟悉一下基本操控,练练基本功

网友D:
貌似楼主不是新手啊,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