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飞机自检时的滴滴声

楼主(2008-06-16):
玩了一段时间模型飞机了
遥控器开机后,飞机发出的滴滴声很好奇,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
前几天,电机不转了,电调也不响,换了个电调,还是不响,但是一拨电机,电机才能转起来,完了就换了个电机才好,听着怎么好像是电机里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坏的电机,拆开修理时,没看到有发声音的装置。
呵呵,请教下,声音到底是那发出来的,如果是电调,电机不转,电调也不响,是为什么?电机里的电路断了的话,一拨电机还是能转的,所以电机里的电路是通的,所以觉的电调应该响,所以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就是是电机里发出来的声音,发声的时候注意看转子是振动的,声音是物体振动发出来的,中学物理学过的啊

网友A:
电机拨动才会转是因为3根线断了一根

楼主:
有刷电机

楼主:
转子震动?为什么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我今年才高一,前段时间才加入学校航模队。
物理还没学过你所说的知识。

网友:
电机线圈激励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的

楼主:
这个想不通,像电吹风上的电动机(我拆过一个,构造原理一样)也没见它响过啊,再比如说四驱车的马达,电机结构和原理和我拆开的飞机上的电机是一样,为什么马达不响呢?
刚还看到好盈的电调可以把嘀嘀嘀的声音换成音乐?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话说我记得发音的原理是初中学的。
基本还是 王立刚 说的对,就是一定频率的电流激励电机,然后电机的转子震动,发声。
这个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点,高转速的电机,因为转子容易转动(比较活),所以转子震动幅度大,发的声音大些。

网友:
7楼说的电机都工作在全速转动的情况下,没有激励频率,当然不响

网友:
最后,简单说,你把电机当喇叭,接到耳机插孔上,电机也能出音乐,只是声音可能很低(耳机插孔的驱动能力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拨动才会转是因为3根线断了一根

我是针对这条才说是有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手动下它,它才转,也就是电机必须在转动的时候,你才能控制它转动的速度,如果电机一旦停下,那么你怎么推杆它也不转,除非你拨下它,使它转起来(电动机里的发动机,汗~~~)。

网友:
我想知道在电机全速工作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出声。
回头来测试一下。

网友:
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
楼主的电机是不是有刷的?假如是有刷的,加点油进去就行了,具体什么原因也不太清楚,反正以前玩4区车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处理的,有些同学还把整个电机泡在油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想不通,像电吹风上的电动机(我拆过一个,构造原理一样)也没见它响过啊,再比如说四驱车的马达,电机结构和原理和我拆开的飞机上的电机是一样,为什么马达不响呢?
刚还看到好盈的电调可以把嘀嘀嘀的声音 ...

会响的是无刷马达。之所以会响,是因为电调向马达的几个线圈输出了相同相位音频信号(20Hz到20KHz),通过线圈使转子发生径向震动。

电调驱动马达的时候是轮流向线圈输出不同相位的脉冲推动转子轴向转动。这时没有径向的震动,所以听不到音乐。

直流马达的输入为直流,经过电刷和换向器机械式的变为交流驱动转子。理论上说,也可以使用电调令其发声。只是直流电调没有什么复杂的设定,没有必要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响的是无刷马达。

有刷的一样响。
后面说的倒对,响不响关键看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