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 1100mAH 15C 的锂电玩到什么程度就不应再玩..?

楼主(2008-06-16):
如题..

这样的电池..

玩到什么程度就不应该再飞呢..?

就是说不过度放电..

因为我刚玩..掌握不了..请有经验的大哥们赐教赐教..

感激不尽..涕表泪流..不知所云..

网友:
买个电量显示器,每块电3。8就收工

楼主:
请问什么是电量显示器..?

测量的.>?

那不就是玩一会就测一会..玩一会就测一下..?

这么麻烦..?

网友:
只能这样的,感觉到没力时,电池已经过放了

网友:
电显什么的是可以参考的方法,还有时间控制法。

网友:
睡前再顶一下。和上面一样的看法。

网友:
使用电显基本可以计算出每块电池在使用的飞机上的大楷使用时间,比如你经常使用7.4V 1100 15C的这块电池飞行同一架飞机,那么你开始的时候可以使用电显器测算得出此电池在此飞机上的最大使用时间,以后的使用中只要注意不要超过此时间一般都没有问题的.当然也可以使用电显器每次飞行一段时间后就具体测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