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JM 500 V1升级桨夹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我的机机是SJM 500 V1,  买了升级推力轴承的桨夹, 横轴螺丝和中联都与V1的不一样了. 横轴螺丝只有前面大概1cm的地方有螺纹, 这样导致在桨夹拧入中联时,螺纹拧尽了后,在桨夹与中联之间还有1mm的间隙, 桨夹在这1mm内可以自由滑动,  原来的V1有个横轴顶圈, 据说升级桨夹后就不用这个顶圈了, 我想问下,这1mm的间隙正常吗? 还是说需要有别的东东来防止或是我装得不对?
另外,新出的SJM 430的尾桨桨夹是不是也大一点/ 看上去尾桨也不一样了, 能不能用在SJM 500 V1上? 毕竟40一副的尾桨也不便宜...想换塑胶的尾桨

网友:
加了推力轴承横轴就不能顶死.游隙是正常的.注意调机应以桨夹向外为基準.
430尾轴改4mm直径,尾箱,尾中联,桨夹加了推力轴承,尾桨也加大许多.v1可用325塑料尾桨.

楼主:
谢谢, 明白啦, 看来如果要换尾桨夹,还得把尾部一起换了,成本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