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如何?

楼主(2008-06-16):
如题,有用过DX7的朋友吗?功能怎么样啊?和9X2比起来是不是就少两个通道,功能这些都一样吗?

网友:
dx7 2600元,dsx9最便宜也要4400元,两个通道不会值1800块吧?

网友:
DX7 就是2720的功能,和9x/9xii功能基本类似

网友:
在Ebay上看,DX7的确是超值啊。我的9X2要通过Spektrum 的配7通接收机的套装实现2.4G,花的钱比DX7配AR7000+4个DS821舵机便宜不了多少钱。我都正由于要不要出掉9X2进一套DX7套机。

黑心的spektrum啊!

网友A:
正在用直生机版,也就是27121E,5点曲线,3段飞行模式,GYRO和飞行模式可联动,GYRO感度可利用GEAR或AUX2单独切换,油门保持,20模型存储,使用和jr同样的教练线飞模拟器,不能自己换左右手,短油门行程,支持120CCPM斜盘但不支持140CCPM。

买接受机的时候不论AR7000还是AR6100,记得要1.6版本或以上的,切记切记! 要是买了1.2版本也能用,就是有隐患。

如果你也飞直机,那我上面的介绍已经涵盖了所有你想知道的特性了,自己和9XII比比就知道区别了。

不过不建议买9XII,如果你真想要9通的,DSX9才是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直生机版,也就是27121E,5点曲线,3段飞行模式,GYRO和飞行模式可联动,GYRO感度可利用GEAR或AUX2单独切换,油门保持,20模型存储,使用和jr同样的教练线飞模拟器,不能自己换左右手,短油门行程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是准备买控来飞电直的,这样看来DSX9和DX7差两个通道,以及多了2点曲线,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用的是futaba的6EXHP,没有接触过高端一点的控,当然也没有什么比较。我想对于直机来说,7通道已经够用了。这段时间一直在控,基本上确定用2.4G系统的,最近看到的控有:
1. DX7 2.4G
2. FF9 2.4G
3. DSX9 2.4G
4.12FG 2.4G(太贵了,基本上不考虑)
当然,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我想找到性价比高的控。所以谢谢各位给出建议,尤其是使用过的朋友。另外,以上的控是否都可以买到原厂美国手?

网友B:
我用的是DX7, 配备3个7通道的AR7000接收, 分别装在450SE, 红箭, 和F3A上, 感觉比JR9XII还要稳定.

网友:
价格上讲DX7最便宜,FF9 2.4G居中,DXS9最贵。

还可以选择FUTABA FF7 2.4G,价格比DX7还便宜,或者三禾的RD8000 2.4G,也是比DX7还便宜,呵呵。

原厂美国手肯定是都能买到了

楼主:
呵呵,现在初步对DX7有点心动了。但是不知道遥控距离和传统控比起来怎么样?当然是在空中无障碍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DX7, 配备3个7通道的AR7000接收, 分别装在450SE, 红箭, 和F3A上, 感觉比JR9XII还要稳定.

请问DX7可以分别调节每个舵机的中立点吗?我的6EXHP是不行的。

网友C:
哈,我也再用DX7+AR6100,原来也只用过6exhp

功能比6ex强得太多了,舵机中立点的单独调节当然不在话下

感觉从6ex到DX7从功能到做工有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我也再用DX7+AR6100,原来也只用过6exhp

功能比6ex强得太多了,舵机中立点的单独调节当然不在话下

感觉从6ex到DX7从功能到做工有质的飞跃

谢谢你的参考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初步对DX7有点心动了。但是不知道遥控距离和传统控比起来怎么样?当然是在空中无障碍的情况下。

遥控距离这个问题,SPEKTRUM的说法是 in sight,就是说只要你看得见,就可以操控的到,另外DX7支持小到火狐100这样的机,大到大型涡喷。当然前提是你选择合用的接受机,飞涡喷用6100肯定不行,飞火狐100用AR9000肯定大才小用,呵呵。

现在用DX7的人很多,也是很有性价比的一款,上吧,不会后悔

网友:
我也入了dx7.唯一缺点.难找中文说明书.凑合着9x2.9x 378的说明书来看.问题不大.价格也不算贵.26oo(ar7000+4ds821)版本的.

网友:
又想到一个DX7的缺点,不能像6ex一样方便的改手,没有stick mode选项,所以买之前一定要想好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网友D:
14楼这个价格很吸引人啊,我一年前买的,没有这么便宜.
回复楼主还有个dx6i也是spektrum出的,但不是jr代工的,是他自己生产的,听说功能也很棒,而且比futaba的6ex2.4还便宜.
dx7 vs dsx9,功能肯定还有差距,我现在用dx7,朋友有dsx9我感受过,手感还是有差距,dsx9更柔顺点.

网友:
建议直接上12fg 2.4g(有米的话)

网友:
很好。
dx7的用户界面系统基本上就是以前模拟设备9通道的水平。如果不是专业级别的,dx7足够了,显摆除外,除非你能想出9个通道到底怎么用和那些9通道独有的功能到底对自己的飞行有什么帮助。
技术上jr的2.4g用的就是specktrum的,所以两者兼容性很好
做工,手感上会比jr差一点
spectrum和jr的2.4g同其他厂家比,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既可以用比较便宜的specktrum接收机也可以用高档的jr接收机。futaba什么的就等着被他们斩吧,因为买了他们的控,非他们的接收机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楼这个价格很吸引人啊,我一年前买的,没有这么便宜.
回复楼主还有个dx6i也是spektrum出的,但不是jr代工的,是他自己生产的,听说功能也很棒,而且比futaba的6ex2.4还便宜.
dx7 vs dsx9,功能肯定还有差距,我现在 ...

dx6i 我有,呵呵!

网友D:
LS的 6i感觉怎么样?我买的时候还没有,所以买了dx7,我觉得很值,后来出了6i我觉得也很不错哈哈,怎么也比6ex-2.4好吧?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的 6i感觉怎么样?我买的时候还没有,所以买了dx7,我觉得很值,后来出了6i我觉得也很不错哈哈,怎么也比6ex-2.4好吧?还便宜

买EFLITE BLADE 400配套的,不太会玩电直所以一直没怎么用.   唯一觉得特别的是发射机用4AA, 算下来功率也要小些.  改在固定翼上肯定不太适合了.     打算最近开始调试,可惜全E文的说明书,实在痛苦啊

网友:
接收机不便宜。我还是用我100多块的ppm接收机好了。啥时候2.4的接收机也能200以内的,我再考虑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