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如何用打印机打印出一把1:1的尺子出来??

楼主(2008-06-16):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用打印机打印出一把1:1的尺子出来??
这样的问题都不知在那个板发问好,只好放在这里了

网友A:
用CAD画个 再到店里打 打时按 1比1达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如果没有专门的制图软件用WINDOWS的画图板画一把尺子,再用ACDSEE5打印,打印的时候设置页面的宽度为尺子的长度,按比例打印也能弄出1:1的尺子出来

网友D:
随便什么制图软件都可以做到,

楼主: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一把尺了这么多,一MM一MM的画太麻烦了吧

网友D:
干嘛要1mm画
晕
制图软件都有自动等距分布功能的
畫(复制)100个竖线,放在10cm区间内,一等距就出来了。
cora可以等距复制设定数量

网友E:
买把尺子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