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第一架木JJ,好不好飞不知道,至少要看得顺眼

楼主(2008-06-17):
长65CM,翼展74CM,目前刚刚蒙完皮,装好
电机
没装其它电子设备过称是300G多,不到350G,估计最后加上
电池
等所有设备的全重大约在500G至600G左右,准备用2208/KV1500的电机,打算拿来飞飞特技,搞搞F3A的动作,据朋友说可能不好飞。做完之后总觉得垂尾可能小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
这个大小,很重,很漂亮……

网友A:
重了点,这个尺寸这样的飞机,最好别超300克,不然真的飞起来有点秤砣的感觉哦

网友B:
70多的翼展,500克的重量,1500KV的电机……
难,太难了。
你这个如果用3000左右KV的电机,动力能到400克以上,然后用弹射起飞,可以当竞速机飞飞,千万别收油,小油门要往下掉的。降落估计就要扎草堆了。

网友C:
太重了,翼展也不配这个重量呀。不过JJ做得确实漂亮。

网友D:
蒙皮挺漂亮的。

网友E:
太重了,在木头上钻些孔减重吧.

网友F:
LZ好手艺!机机漂亮!

楼主:
哇!大家都说我的飞机重啊?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所谓的全重是指带设备和电池的全重在500G-600G左右,目前只装了一个电机,其它设备没装,过称是300G-350G之间。这样还重吗?我按照1500KV的电机来算,好像应该有500G左右的推力吧

网友G:
2208电机拉起来怕有点问题,

网友H:
漂亮是一定滴, 好飞是不确定滴, 电机是要换滴, 不然是会摔滴.. 祝你成功.

网友I:
飞吧,就是快点,问题不大把

网友J:
楼主,我谢谢你尽快回答我,我也想自己做一架木机。这个是套材吗?是的话给个连接或网址。不是的话给个图纸,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不是套材,我做的时候也没有图纸,空手在KT板上画了一个侧视图,就这样做了,机翼是用PROFILI画的,尺寸比例是量着EXTRA 300的图纸算出来的,EXTRA 300的图纸到是有个网站上有,在这里找,有很多你想要的http://richard.ferriere.free.fr/3vues/3vues.html

网友L:
电动的飞机这样做太重了,你是按照油机的制作工艺在做电动的模型,机翼和机身的蒙板可以不用,机身采用框架式的结构,外面采用蒙皮,这样的强度足够了.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猫猫的建议哈,第二架木J会更有心得,不过首先把这架给搞起!

网友N:
动力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掉机就不太容易了

网友:
电机换KV1400的2212好点

网友:
漂亮第一位,哈哈,LZ的思路和我很是相同啊~~~~~

贴纸很漂亮,机身稍微细了一点

不过重量的确是过重了

网友:
手艺不错,干木匠的吧?呵呵~~我也喜欢作飞机,不过我作的都是泡沫机,有机会交流交流,我就喜欢认识动手能力强的朋友,328697083我的qq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动力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掉机就不太容易了

LZ说了,飞F3A动作。

网友:
LZ手工了得,就是这架小了点,轻木的飞机,机身长度尽量大于1M,能大于1.1M更好,这样比较好飞些,否则要么是豆腐机,要么就太重,而且在空中太活络,不太好操控。飞是肯定没问题,设些ESP会好飞些。

网友:
飞是肯定能飞起来,但是至于3D有点费劲,如果换2212电机,拉力会上来一大截,就很好飞了,

网友:
手艺太棒了!!!

网友:
不错呀,希望好飞

网友:
飞机都上床了,那么你的老婆怎么办?

网友:
全部是方翼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