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个9X2.里面的10通接收不能用在450上面吧?

楼主(2008-06-17):
新买个9X2.里面的10通接收不能用在450上面吧? 有人说要收个小型接收是哪种呢?????请指教?

楼主:
?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里面的那个10通接收不能和在亚拓450SE上面吧?说要用小型接收机.那是哪种呢?7通的什么型号呢?请指教.四通的控卖了后.我和JR要配一个接收.一练油固练习机.配个什么接收?是不是要重新买一对晶体?还要是JR的原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JR770,或JR77S都可以(10通接收当然行)

网友:
能,当然能,10DS更好。向后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网友:
为什么不能?!当然能,只不过原配的10DS的体积比77S大一些,同时10DS是有10个通道而77S只是7通道。

网友:
没问题的!

如果嫌大可以送我哈~~~

网友:
..............我也想要9XII

网友:
除了重些,没啥问题.

网友:
10DS的接收不能用在WING450上,WING的底板窄一些。

网友:
10DS 是JR最高档的接收, 除了稍微点重一点, 其他全是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个9X2.里面的10通接收不能用在450上面吧? 有人说要收个小型接收是哪种呢?????请指教?

那就低价处理给我吧!呵呵!

网友:
当然能用!我刚买的9XII,10DS现在用在华科尔#60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