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种包装材料LDPE,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了解

楼主(2008-06-17):
今天看到一种包装材料,打了个印,上面写着LDPE,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了解

白色的,这东西铁定摔不坏。。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低密度聚乙烯
商业用的LDPE材料的密度为0.91~0.94 g/cm3。LDPE对气体和水蒸汽具有渗透性。LDPE的热膨胀系数很高不适合于加工长期使用的制品。
如果LDPE的密度在0.91~0.925 g/cm3之间,那么其收缩率在2%~5%之间;如果密度在0.926~0.94 g/cm3之间,那么其收缩率在1.5%~4%之间。当前实际的收缩率还要取决于注塑工艺参数。
LDPE在室温下可以抵抗多种溶剂,但是芳香烃和氯化烃溶剂可使其膨胀。同HDPE类似,LDPE容易发生环境应力开裂现象。

楼主:
额,这样是不是不适合做飞机吗?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1078

我看这个材料对照表上,密度差异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