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机 配置 行吗?

楼主(2008-06-17):
          就是这个飞机  请教下大家 这个飞机 叫什么名字?? 貌似不是塞斯纳!

              然后在问一问题  大家看 看我的配置 行不行!

            天地飞6A遥控器
2212电机    KV1400
辉胜9克舵机  4个
好盈电调  30A

浩业螺旋桨 8060
   花牌电池  2200

楼主:
大家 都帮帮忙啊!

网友:
1+1的练习机。

楼主:
那我的配置 怎么样啊? 有问题吗?

网友:
貌似太重了
电池用1300mah的3S,电调25a的,舵机3个,2212为什么不配KV1000的,以后玩3D也能用

楼主:
大家 都推荐 KV1400   因为是新手。。 不懂那么多!!!

网友:
电池对这机机来说可能大了点。

网友:
KV1400可以的,以后飞3d的话也行。

网友A:
电池太重了,换小一点的,电调也是没必要25A,18A也就够用

楼主:
哦 那到底 最好是多少呢?? 我问有些朋友说 2200 的没事 有的说稍微有点重。。 一直在郁闷重

楼主:
电调 那么小 够用???? ???不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重了,换小一点的,电调也是没必要25A,18A也就够用

XD啊,是2212KV1400的电机啊,不是2208,用18A电调怎么够?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楼主:
貌似 用个 30个A的好点 毕竟 暂时都不用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 用个 30个A的好点 毕竟 暂时都不用换电调!

注意重量,越轻才越好飞,飞机做重了不好飞肯定打击你的信心.

网友:
众说纷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电调:应该考虑30A的,如果是XXD的价格差别很小。30A的适用近乎所有的常用电机(拉力1KG级)。
电池:2200肯定能飞,但是翼载荷大点,飞行性能有点影响,但问题不大,毕竟是上单翼。
电机:没有电机能适用所以的飞机,2212可以,如果自己的飞行偏向小尺寸8060桨,1400KV,可以,否则,1000V也可以。同级电机,低KV(配的桨必须大点)电流小点,高KV(配的桨必须小点)电流大点。我喜欢取1250KV左右,中庸。

网友:
个人觉得,对这机机,XXD30A就完全可以。
这飞机的起落架貌视、、、、、、
或者楼主考虑一下EPO的塞斯纳

网友:
这飞机我买过
里面空间很挤,只能放1300MA的电池,2200MA想都不用想。轮子最好买海绵轮的,原装的很脆弱
电调就30A好了

网友:
电调30A的可以使用就是比18A的稍微重了那么几克,不过放电额定电流大了一倍不到一点,用着放心,呵呵自己不觉得大了,难看了就好!
这飞机有600克重吗?看着没有哦!2212的电机感觉稍微大了点,2208的应该够了吧,毕竟电机的重量相差比较大,够用就好了没必要无故增加不必要的重量哦。具体的你参看厂家给的电机参数就可以了。一句话够用就好了,不必要考虑以后的电机移植问题,以后还会增加很多投资的,相信我,一个电机不够的,2个也不够,呵呵!
电池用2200的那实在是浪费到家了,1300-1800的绝对你够了。在重量和尺寸上要有个合适的比例,不要容量越大越好,容量大了,体积和重量都大了。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难道LZ打算随时全动力飞行吗?呵呵!所以说2208够了!其实所有的东西够用就好,适当的加点保险很对,但是加太多就是累赘了哦!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08-12-13):
好像是1+1的飞机吧..

材料怎么样就不说了..

这样的配置飞这种上单翼练习机..已经很足够了..

网友:
电池太大了,整机重量也不轻,飞是可以飞,只是这个飞机的失速速度就很高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高速降落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