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造的INDEX 3D

楼主(2008-06-17):
喷绘的KT机

虽然重点,可是漂亮,结实

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机副翼舵机是用一个还是两个啊?

网友:
挺漂亮的,副翼舵机用一个,两个都可以,通常都用一个

网友A:
漂亮的Index!

这个飞机非常好,我的扭力滚就是用它练成的。

网友:
漂亮,空机重几克?

网友:
好机,喷汇重不少吧

楼主:
是重了一些,我没秤,所以具体数字还不知道

固定翼新手,手头材料缺乏,呵呵,慢慢来吧

网友B:
很漂亮哦,如果起飞重量在400克以内副翼可以用一个9克舵机,超过400克最好用两个9克或1个18克,不然舵机短命。

网友:
我也准备做这个了,

LZ 头部加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哦,如果起飞重量在400克以内副翼可以用一个9克舵机,超过400克最好用两个9克或1个18克,不然舵机短命。

老大一直说副翼舵机容易挂,我却扫了两个方向舵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一直说副翼舵机容易挂,我却扫了两个方向舵舵机。。。。。

你肯定是吊机掉]吊到没电,方向舵总是先触地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吊机掉]吊到没电,方向舵总是先触地降落。

哈哈,这个都被你猜到了。。。。。

不仅如此,我吊机的时候方向舵也总着地。

另外,还记得我上次的那个导管吗?那东西是减少了虚位,但同时把方向舵的全部力量都施加到舵机上了。。。。。

我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Index!

这个飞机非常好,我的扭力滚就是用它练成的。

小胖,这飞机对你来说或许贼了点了,对王哥来说还差不多。偶们新人或许试试CLICK???据说滚转能慢些,而且好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胖,这飞机对你来说或许贼了点了,对王哥来说还差不多。偶们新人或许试试CLICK???据说滚转能慢些,而且好吊……

嗯,我在等朋友给我打印Clik的图纸呢,呵呵。

不过,Index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等我两个都飞过了,再比较吧。

网友D:
不错!涂装得漂亮....

你那的index.....副翼好大...!是不是吊机很容易?

楼主:
听从王大意见,准备2个副翼舵机
这个机头部加强的很粗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涂装得漂亮....

你那的index.....副翼好大...!是不是吊机很容易?

个人觉得,副翼的灵活不灵活,和吊机关系不大,吊机关键是看尾舵,3D动作就三个舵都需要了。

网友:
飞机很漂亮, 我在周末之前也要完成一架, 图纸打好了

网友:
。。。。图纸哪里有啊,很漂亮。能PM给个连接嘛?

网友:
没玩过这种喷绘机机,不知如何做??是直接喷在kt板上还是绘在某种不干胶纸上然后再帖于kt板上??哪位做过的请告诉一下,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