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引擎的缸头 请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2008-06-17):
一台雷虎的房车,引擎的缸头装火头那里的 丝滑掉了 怎么办呀??请高手帮忙解决!!!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办~一般来说缸头费了!还是换个缸头吧~

楼主:
又没有单卖缸头的地方

网友B:
自己有加工能力可以把原来装火头的孔开大,然后重新攻牙,再做一个适配器,外面是和火头孔配合的螺纹,里面是和火头配合的螺纹。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了 要多做一个零件 ,把火头装在适配器上,再把适配器装进缸头

网友C:
有办法
你在百度上收一下雷达模型,到它们那里看看,他们那里有雷虎的15级发动机卖,我曾经想单一个散热顶,也跟他们联系了,他们散热顶也单出,没事多上雷达模型看看吧,那里挺好的,我不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