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吊机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用的是G3模拟器里面的  yak54
能吊个5秒   最多10秒
问题是  油门大了  飞机就上去了   油门小了  它就掉下来了
这个很头痛
油门怎样控制呢?
请高手说说经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就是苦练。

网友:
G3里面飞机的油门线性不好,而且也不好吊,会破坏你的吊机信心,换成G4就好多了!!我不同意模拟器越难吊越好,而是越容易越好,方便培养自信心

网友:
嗯,我的经验也是模拟器没有真机好吊,我是在真机练差不多扭力滚了,才在模拟器上吊成功的。。。。。

楼主:
真得好难练!

网友B:
多练没错的。把模拟器想象成飞机的一种就行了。
实际不同的真机也是有不同性能的,习惯了就好。
油门就是靠经验,一个诀窍是打舵的时候油门也要跟着加一点点,因为舵面会抵消一点拉力。
模拟器里吊机几个晚上就练出来了。

网友:
最好一来就练4面吊机和扭力滚,虽然难一点,但是比你练会一面吊再练其他的要省时间省精力,因为人的条件反射一旦形成就很难改了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了。呵呵。我用G3.5一样不好吊。

楼主:
很郁闷啊!吊几秒,飞机就掉下来了!

网友:
G3里面的YAK54-3D版超好吊,想吊多久就吊多久,练好也就是几天的工夫。我不知道怎么把里面的录像转成可上传的视频,不然上一段给你们看看,我想可以大大增进你们的信心。我今晚回去弄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没错的。把模拟器想象成飞机的一种就行了。
实际不同的真机也是有不同性能的,习惯了就好。
油门就是靠经验,一个诀窍是打舵的时候油门也要跟着加一点点,因为舵面会抵消一点拉力。
模拟器里吊机几个晚上 ...

这位兄弟说得很好, 模拟器里和真机吊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家的是G3.5的怎样升级到G4啊?

我也来吊吊试试。

楼主:
因为我买的新飞机是3D机   不练练怎么玩   哈哈!

网友:
我在G4模拟器里也感到吊机很难。

网友:
我用的是凤凰,里面的参数可以设置,感觉和真机差不多。主要还是要多练习。

网友: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529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