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共轴双桨电直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17):
俺买了个200多的共轴双桨电直
电池
是8.4V400mA的镍氢电池,只能玩6分钟左右
卖家给我试的时候用的是7.4V的锂电
我手上有几个900mA的3.2V标称电压的磷酸铁锂电池
号称是8c~12C的
2串后接上
上电时
电机
转一下就停了
不知道是因为电压过低(2串充电后6.6V)
还是因为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
请教一下
像这样的电直的供电电压范围应该是说少啊?

楼主:
失败……
问题太低级了
都没人指教……

网友A:
电压太低了,估计会不会保护了,如果原配8.4v可以的话,充饱也有超过9v,可以考虑用3串的磷酸铁锂电看看----------供参考!

楼主:
3串的磷酸铁锂电充满将近10V了
不知道这个电压会不会烧坏电路

网友B:
注意重量~~~~~~~1粒磷酸铁锂电池已经40多克~~~~~~~~

楼主:
暂时没考虑重量
现在是2串的电池6.6V
不知道是放电能力不足还是电压不足
我的磷酸铁锂不是18650,是17500,两串的重量跟7串的镍氢电池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