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方式的话,分辨率能做到多高?

楼主(2008-06-17):
目前JR和Futaba的 PCM方式已经可以做到2048的分辨率了。不知道JR以及Futaba的PPM方式其分辨率能做到多少呢?那位朋友能说说

网友A:
如果编码使用了AD必然是受AD分辨率的限制,若PCM是2048,他的PPM分辨率也可能是这一级别的。这点倒不如4vf等纯模拟电路的细腻了,不过即便是2048级的,折合每一步是0.5微秒,可能没有几款舵机能够达到这个分辨率了。

网友:
TDF6A , 6C 是256 级
4VF 又新旧2种,新的也是单片机控制的也受A/D的制约。
感觉一般舵机达到不到1024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编码使用了AD必然是受AD分辨率的限制,若PCM是2048,他的PPM分辨率也可能是这一级别的。这点倒不如4vf等纯模拟电路的细腻了,不过即便是2048级的,折合每一步是0.5微秒,可能没有几款舵机能够达到这个分辨率了。

赞同!! :em26

楼主:
有道理,如果是纯模拟做的PPM,应该是绝对平滑的。但是通过PCM编码出去的话势必会有影响。如果JR 9X2的SPCM能做到1024的话,其PPM也能做到1024咯。

最近沉迷与2.4G的系统,发现嫁接法的2.4G都是用PPM方式传递的。而2.4G传输时必定需要数字话,于是我初步计算了一下,如果8通道的比例控制。要达到1024的分辨率,假设接收机输出1.5mS+/-0.5mS的信号驱动舵机的话。那么每个通道在时间上的分辨率是1uS(1024当作1000来计算了),每通道需要1Mbps传输率,8个通道的话需要8Mbps。而目前主流的2.4G收发芯片nRF2401也只有1Mbps的传输率(双通道也最高2Mbps)。Spektrum的DSM2号称在JR的12X上支持2048分辨率,那么就需要至少24Mbps的速度了。

看来2.4G的比例遥控对传输率的要求是相当的高啊。

网友B:
呵呵
对于人类来讲
2048这个级别,恐怕没人能分辨出来吧

楼主:
是的啊,那么从实用的角度上讲,256分辨率是否已经能满足绝大部分模友对固定翼的需求?

楼主:
哎,在计算这个数据率的时候,我犯了个错误。由于PPM是用移位寄存器解码的,因此无论是1通道还是12通道,要做到1024的分辨率的话1Mbps就够了。也就是说目前市面上流行的2.4G芯片可以实现2.4G的1024分辨率比例控制。

如果使用单片机对控输出的PPM信号进行操作,检测出每个脉宽的宽度然后用一个10bit的二进制数来描述它,然后再将这一系列的二进制数发送出去,那传输的数据量将会小很多。

网友C:
PPM的不存在分辩率问题,模拟信号,理论是精度是无限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的不存在分辩率问题,模拟信号,理论是精度是无限的哈!!!!

是的啊,但是前提条件是象就楼上几位高手说的那样,用模拟方式产生的PPM信号。就像旧的4VF一样,用模拟方式产生PPM那么就是纯模拟的。新版的4VF用ADC检测操纵杆的位置然后再由单片机产生PPM信号,那么肯定是有分辨率的。

网友:
一般的256的分辨率也足够用的了。

网友:
标准的是 256 和 512 级, JR从有LCD的开始是512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对于人类来讲
2048这个级别,恐怕没人能分辨出来吧

对于3D高手来说,2048与1024级别还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3D高手来说,2048与1024级别还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

这可能要非常高的高手才行。我尝试过非常轻柔的推杆,但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倒1/1024的控制量递增,能做到2/1024(也就是512)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速度影响比精度大

网友E:
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同概念

简单地说哪怕是4096的分辨率,我用任意速度都能把编码传到接收端。用4096作例子,12位的编码,十个通道就是120位,假定我系统的传输率是1kbps,那一秒钟能传差不多8次或者说更新或刷新8次。

但是刷新率低了模型的反应速度就慢。以实际一点的1024分辨率来说,10位编码,十通道就是100位,一秒就是10次,显然是太慢了。如果系统传输率增加到10kbps,那刷新率就是100次了,应该不错。10kbps对一般系统来说很容易做到。

至于模拟系统,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无限平滑但时间上各种元器件都会产生漂移,当超过一定分辨率以后,系统自身产生的漂移已经超过操纵杆输入所引起的信号变化。这个界限就是现实中模拟系统能提供的最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同概念

简单地说哪怕是4096的分辨率,我用任意速度都能把编码传到接收端。用4096作例子,12位的编码,十个通道就是120位,假定我系统的传输率是1kbps,那一秒钟能传差不多8次或者说更新或 ...

顶,完全赞同!

网友:
一般舵机,机械传动等部分都到不了这么高的精度,好象有模友测试过普通辉胜的舵机分辨率才21级?!不信的朋友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因此512级以上都没有意义。
还是把反应速度和抗干扰作为重点好些!
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多谢各位大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