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螺距规如何使用?

楼主(2008-06-17):
请用图片说明下哦.

网友A:
螺距规的上铅跟副翼杆平衡(要用眼睛水平看过去)

网友B:
能上个图片画来看看是看那个位置的呢?

网友C(2008-08-01):
楼主问的是螺距规怎么使用,没有问螺距怎么调整,我们对题目发表回复应该不算是错误的吧。

网友D:
楼上的解释没有错,但是如果加上“在测量螺距时要保证副翼水平”这一条就完整了!

网友E:
这一条就完整了

网友F:
副翼杆和尾管重叠并保持水平、副翼在此时保持0度、每次测量在大桨靠近桨夹1/3处,尽量保持在同一位置,大桨做好动静平衡后安装时尽量保持2支大桨的力度相同并保持在同一条线上,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精度。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G(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请问如何处理虚位?是按正.负或中虚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