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 XX 超级一体机模拟器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17):
1. G4里面通道如何设置才能实现倒飞啊?请详细说明,最好能有图片对照
2. 这个一体机右侧有个音频接口,同时还配了一条音频线和一个真控的连接线,是不是说,可以把这个模拟控作为硬件狗来用?只要把真控连到这个音频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人清楚吗,不是这个论坛还卖这个产品的啊

网友A:
1. 这个产品只是一个接口,具体软件设置要看软件相关资料,倒飞只要3-pos switch 有效就可以了
2. 不清楚,可能可以当教练线

网友B:
1、 简单的方法,把第8 通道 反向即可
2、可以把这个模拟控作为硬件狗来用
只要把真控连到这个音频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版
不过G4的倒飞,我已经调出来了,只是关闭3D-pos switch的情况下
能具体描述一下把真控连到这个音频接口,然后怎么操作?模拟控就被屏蔽了,纯粹作为硬件狗了?

网友C(2008-08-28):
谁给发个流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