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PRO多少起落换球头和球头扣啊?

楼主(2008-06-17):
我飞了快150起落了,那种不可调的球头扣好像旷量有点大了。该不该换呢?
还有,平衡翼导向框在悬停位置被副翼钢丝磨得凹了一块,有办法修吗?铜球和导向框间的间隙好像也有点大,(大于0.2MM)怎么处理?

网友:
球头套该換了.
请在副翼座里抹上润滑油脂.
副翼座的平衡杆导槽间隙大于0.2mm是正常的.不可过小.

网友:
若有玩3D的话......建议50~60个起落就更换一下副翼杆和副翼钢球上的球头套!!!

楼主:
哈,谢谢老大和各位了。我现在只悬停航线,看来要准备买求头套了。

另外,请问老大:球头需要定期换吗?一般什么周期啊?副翼座要是能换钢的就好了,加油的话怕吸灰尘,到时把铜球塞住了。铜球和副翼座之间的间隙听郁闷的,落地后用手按副翼座刹车的时候,明显感到咣当咣当的周期性振动。而且配平旋翼头的时候也很没准,因为这0.2MM的间隙,旋翼头在架子上一会往这边滚一会往那边滚。

网友A:
副翼座与钢球间的间隙对飞行没啥影响......若在意的话,换个新的副翼座就OK了!!!
钢球上润滑油的意旨不仅在润滑而已,另外也是减少钢球跟副翼座的摩擦情形发生而产生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座与钢球间的间隙对飞行没啥影响......若在意的话,换个新的副翼座就OK了!!!
钢球上润滑油的意旨不仅在润滑而已,另外也是减少钢球跟副翼座的摩擦情形发生而产生虚位!!!

副翼座与钢球间的间隙会造成旋翼头振动。因为你没办法在平衡架上很好的配平旋翼头。副翼、钢丝、日子框、铜球、铜块加起来的重量可不小。因为有那0.2的间隙,这个重量在旋翼转起来后一定是偏心的,会造成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座与钢球间的间隙会造成旋翼头振动。因为你没办法在平衡架上很好的配平旋翼头。副翼、钢丝、日子框、铜球、铜块加起来的重量可不小。因为有那0.2的间隙,这个重量在旋翼转起来后一定是偏心的,会造成振动。

您说的0.2mm间隙是副翼座导槽和副翼杆的间隙,不是銅球.那是刻意留的,其能更好的运动.

另外中心些许的游隙不但不会引发振动.还能吸收些许两边的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0.2mm间隙是副翼座导槽和副翼杆的间隙,不是銅球.那是刻意留的,其能更好的运动.

另外中心些许的游隙不但不会引发振动.还能吸收些许两边的不平衡.

恩,我说的间隙是铜球直径比副翼座的内孔小了0.2左右,副翼可以沿着钢丝方向窜动。
仔细想想,间隙能消除不平衡好像也有道理。可以看成副翼系统与主轴相对分离,独立以自己的质心旋转了。只要保证副翼系统的质心与铜球球心偏差距离小于0.1MM(即质心处于直径0.2MM的自由区域内)就可以自己适应过来。这样看来,也许副翼系统跟旋翼头其它部分分开配平能更好些?